[存储] 已经测试满容量,小黄鱼17.5买的128gU盘

楼主(2023-02-21):
昨天已经测试容量是足的,一共114g,达不到128g这几天在小黄鱼买了两个优盘,本来卖家说是3.0的,买到后是2.0的,卖家又退了15平均每个17.5,拆给兄弟们看看,指示灯不亮,速度不高,放车里用用了

网友:
卖家很精啊

网友:
个人认为放车上用的U盘建议不要用太大容量的U盘,普通16G的装满无损音乐都有500首以上了,而且歌曲数目越多主机认盘时间越慢。

网友:
坑啊,货不对板

网友:
确定是128GB的?不跑圈看看?

网友:
这么大的U盘里面的歌曲放一遍估计要很久很久。

网友:
不对啊,USB2.0应该只有4根线才对吧?

网友:
只要容量够,不是牛屎封装就好

网友A:
大概率是16G的,也有可能是8G的,最好跑圈看看

网友B:
这个的确是3.0的主控3.0的盘
买家不懂卖家更不懂。。。

网友:
这么便宜,会不会是扩容盘。

网友C:
没插到3.0口,这是插到2.0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是16G的,也有可能是8G的,最好跑圈看看

放70g电影可以放,找不到100多g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的确是3.0的主控3.0的盘
买家不懂卖家更不懂。。。

已经更新了,确实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插到3.0口,这是插到2.0上了

我电脑上3.0接口

网友D:
必恩威 的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必恩威 的还是不错的

啥必恩威

网友:
PNY是个牌子

网友:
U口看着是9针的,是3.0的接口,不是3.0的U盘?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压缩一个20G以上的大压缩包,拷贝到U盘,在盘内解压试试,解压了任何一个文件都正常打开,那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