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品牌东西坏都与众不同-拆食品加工机

楼主(2023-02-21):
同款东西拆过很多,都是杂牌子,电机坏了还很新,这个苏泊尔的机器烧坏了,电刷完全糊了,包线圈的胶带也熔了,外壳顶电机的塑料柱也软化了,还有不少不知哪里掉下来的渣渣。关键是现在还能转,就是没力气。

网友:
转子匝间短路,扔掉!

网友A:
转子烧坏了,换向器都烧成那样了,想用換转子。

网友:
接触不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子烧坏了,换向器都烧成那样了,想用換转子。

没见过买转子的,都是买电机,30左右,有铜丝有铝丝

网友:
麻损导致的金属碎屑引发短路

网友:
烧成这样了啊

网友:
电枢拉弧了,烧的乌漆墨黑的。

网友:
电机的转子和定子已烧毁。

网友:
这种马达缺点,就是不能长时间工作,我已经换了两个马达了,而且铜包铝电机占大多数

网友:
坚持到最后,匝间短路,垃圾佬常去的地方是它的归宿

网友B:
和杂牌机有区别吗?号称300W,拆开,125W.,别说3分钟,开10秒就发热严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和杂牌机有区别吗?号称300W,拆开,125W.,别说3分钟,开10秒就发热严重

我买的志高绞肉机外壳写300W,拆开里面电机才80W,满载瞬时差不多有200W,现在的厂家胆子都肥得很,使劲虚标,某些部门对这种事情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见过买转子的,都是买电机,30左右,有铜丝有铝丝

买就买铜线电机,寿命还长点,这类电器,别连续通电用,要用一分,傍三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志高绞肉机外壳写300W,拆开里面电机才80W,满载瞬时差不多有200W,现在的厂家胆子都肥得很,使劲 ...

关于这个功率,确实悬殊很大,空载功率小,满载功率大,你这一说确实要注意,不能只看外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就买铜线电机,寿命还长点,这类电器,别连续通电用,要用一分,傍三分。 ...

对要换就换铜线,铝线都是骗别人的。看评价有的商家把铝线当铜线买应该不至于吧?

网友:
漆包线都起颗粒了 转子估计没啥用了

网友:
烧成这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要换就换铜线,铝线都是骗别人的。看评价有的商家把铝线当铜线买应该不至于吧? ...

反正正规电机不好买,给绞肉机撸过一个电机,倒是铜线的,没用几天又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正规电机不好买,给绞肉机撸过一个电机,倒是铜线的,没用几天又坏了。 ...

30多一个,换过几个还没听说又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