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一个正确的SM2259xt的开卡工具!!

楼主(2023-02-21):
求一个正确的SM2259xt的开卡工具!!

在论坛里找了好多个,都显示开卡失败。

万分感谢!!!!

楼主:
不知道用哪个开卡工具,请指教,万分感谢!

楼主:
找到了一个开卡工具,但是等了10分钟,显示超时错误。是我哪里设置错误吗?请大神指点!!!

网友:
SM2259XT(AC)_FIMB37R_PKGU0729A_FWU0729A0

有些时候开不了,不一定是固件问题。不是主控问题,就是板子问题,也有可能是颗粒问题

楼主:
感谢回复!我已经找到了原因!
设置里面默认的超时时间就是600秒,我直接改成了6000秒,然后开卡时间花了650秒,就成功了!!!
居然就因为这个问题,搞了一个晚上!今天早上10几分钟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已经找到了原因!
设置里面默认的超时时间就是600秒,我直接改成了6000秒,然后开卡时间花了65 ...

一般正常开卡时间1分钟左右,10分钟不过一般都等不及,直接退出了。你这种情况很少见,估计还是软件有问题,不太匹配。

网友:
学习了,从来没有等过600秒~~看来下次遇到这种情况要试试等待

网友:
或者换成SM2259XTMPToolU0309A开卡版本

网友A:
上面的链接和楼主开卡版本一致,试试SM2259XTMPToolU0309A版本

网友:
感谢反馈,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链接和楼主开卡版本一致,试试SM2259XTMPToolU0309A版本

没有找到这个版本的,不知道您手里有没有这个版本的,能否共享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