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科f359剃须刀换电池翻车求助。

楼主(2023-02-21):
换了几次电池,换好之后可以充电,可以用,第二天电就跑光了。。
反反复复折腾了几次,最后一次拆太急,把负极焊盘干下来了。。不过我看了下,负极左边还有个小焊盘,我猜测这个大焊盘主要是起固定电池片作用。。
现在我也懒得换电池了,想改成直连算了,
图三二个焊盘正负极有标注和外壳相连,外壳那里是8字孔,插一个5v 800ma的电源。
这里问问大佬,我把电池负极和这个电源焊盘的负极相连,正极和电源焊盘的正极相连,可以直接直通用电源启动吗?就当个座机用,不焊电池了。

网友A:
估计不用电池不行。可转但没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不用电池不行。可转但没劲

5v还不行吗?能那样直接接吗?有好多直接改电的。因为我不想再去掏孔做孔,所以想直接利用原有线路。

网友B:
换个电池怎么会这样?

网友:
换一个也不贵

网友C:
我就是这么干的。一根小头坏了的USB数据线直接连上去,配个手机充电头直接用。

网友D:
里面有短路的原件?

网友E:
电池直连电源的话,建议换个3V1A的电源,保留原电池,电池可起个滤波的大电容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电池怎么会这样?

不知道,商家说可能是剃须刀有电路漏电,我也不确定电池好坏,但是商家很不错,直接给我补发了一块,二块都不行,我又把焊盘带掉了。。。懒得折腾吧电池退了,,商家真的不错。

楼主:
是换个剃须刀嘛~那就不太环保了~囧。。
换电池的话,之前已经换好了,能用能充电,但是掉电,,第二天电就掉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这么干的。一根小头坏了的USB数据线直接连上去,配个手机充电头直接用。 ...

我这个不需要另外改usb,尾插有个8字插头,配了5v的电源。。。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5v的电源电路,能不能直接和电池的供电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直连电源的话,建议换个3V1A的电源,保留原电池,电池可起个滤波的大电容作用。 ...

原电池好像不行了,,估计是内阻太大了,,接上原电池的情况下,插电也不好使,,换了电池插电好使,当时也能冲,还能正常充满,也能用,但是就是漏电,,第二天电就全没了。。买的电池给老板退了。。。所以现在想直接接电使用。。。
但是我不知道5v的那个电路直接接到电池的输出上,行不行,电池那边的电路抗不扛得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里面有短路的原件?

哎 这个就不会查了,,只是看了下,自己焊接过程应该没有破坏到其他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