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为啥都说骨传导耳机音质差?我手上4副不同的都没觉得特别差啊

楼主(2023-02-21):
手上4副不同型号的真骨传导的耳机,没觉得音质特别差啊,可能我木耳的关系?

网友A:
没用过骨传导耳机,如果上个照片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骨传导耳机,如果上个照片就好了。

过几天简单说下我手上这几个吧,都是老王老五家淘的,质量不错的

网友B:
聋子用的才是真骨传导吧,据说听感就是机器人的那种发音,所以用的人说话也像机器人,价格巨贵。

你所说的骨传导是什么?商业噱头?否则谁会把几千几万的医疗耳机买4套?

网友C:
我之前又一副,音质是不怎么样

网友D:
耳机的末路是助听器,所以骨传导火了……

这里建议用外放,广场舞大妈身强体壮听力满分不是意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聋子用的才是真骨传导吧,据说听感就是机器人的那种发音,所以用的人说话也像机器人,价格巨贵。

你所说的 ...

不是的,只要是堵住耳朵反而声音更大的就是真骨传导,看外观也能看出来,贴耳部分有层硅胶的才是真骨传导。聋子用的也是这种,但是这种只对外耳有缺陷的聋子有用,如果是神经问题的聋子那戴什么助听器都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耳机的末路是助听器,所以骨传导火了……

这里建议用外放,广场舞大妈身强体壮听力满分不是意外 ...

都说骨传导是外放,其实没那么夸张,你普通耳机如果不是入耳式的话声音调大点也很响的,骨传导也就比这个响一点而已,基本2米以外就听不怎么到了。我是因为油性肤质带耳塞会很不舒服所以只能用骨传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又一副,音质是不怎么样

我以前也用过小米的入耳式的,也没觉得音质和这个差很多

网友E:
用骨传导,就只能是矬子里面拔将军,音质没法和正常耳机相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骨传导,就只能是矬子里面拔将军,音质没法和正常耳机相比较

你试过就不会这么说了,真的骨传导音质没那么差的

网友F:
要有比较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有比较就知道了

我也不是没戴过其他耳机啊,入耳的,不入耳的,头戴的,都试过啊,胆机以前也是玩过的,真没觉得有多大差别

网友:
原理决定,低音不行

网友G:
几乎都是假骨传导,真的贵了去了。

网友H:
用过1000多的索尼,6、700的䪨音,其它几十元的。前两者听着还可以,但也无法与外放的效果比。骨传导应该只是个噱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几乎都是假骨传导,真的贵了去了。

我都是垃圾佬地方买的库存货,实在真骨传导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过1000多的索尼,6、700的䪨音,其它几十元的。前两者听着还可以,但也无法与外放的效果比。骨传导应该只 ...

如果你有中耳炎或者像我一样是油性肤质又想用耳机的话就不会觉得是噱头了,普通耳机根本带不了,外放要看环境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几天简单说下我手上这几个吧,都是老王老五家淘的,质量不错的

老王老五家,能说下店铺的全名吗?找不到啊。

网友:
国产真正的骨传导好像就只有南卡和韶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