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50W可调升压模块 笔记本移动电源 10-32V转12-35V大压差时 升的电压就稳不住

楼主(2023-02-21):
很多网上的模块,你不要轻信。。。

150W可调升压模块 笔记本移动电源 10-32V转12-35V大压差时  升的电压就稳不住

比如输入14V,ATX电源。。电流很够

输出26V,一点一点的加负载,比如0.3-3A。,然后电压就很降。甚至降到22V。

说明输出的能力差了。是不是管子的问题?电容的问题?大电感的问题??

楼主:
有人画的电路图。。。

楼主:
150W升压模块 DC-DC车载笔记本移动电源 10-32V12-35V可调
模块参数
模块性质:非隔离升压模块
模块大小:长65MM*高23MM*(宽56.5MM包括散热片)
输入方式:IN+输入正级, IN-输入负极
输出方式:OUT+输出正级, OUT-输出负极

接线方式:免焊接,端子
输入电压:10-32V
输出电压:(1)连续可调(12-35V)本店默认发货电压19V
(2)固定输出(12-35V之间任意选择),购买时请告诉掌柜。
输出电流:6A(MAX)
输入电流:10A(MAX)(超过10A请加强散热,)
输出功率:自然冷却100W(MAX),加风扇150W(MAX)
轻松带动65W90W 笔记本电脑 包括双核
用12V蓄电池带普通 19V 3.42A的笔记本电脑 模块温度约45度
转换效率:94%(输入16V 输出19V2.5A时测得)(仅供参考)
工作温度:工业级(-40℃到 +85℃)(环境温度超过40度,请降低功率使用,或加风扇)
满载温升:45℃
空载电流:典型25mA
短路保护:无(请在输入加装过流保护器)
输入反接保护:无,在输入串联二极管
尺寸:65()*47()*23.5() mm(不含铜柱)(新版本)
输入反接保护:无,请配合我们的反接保护板 或在输入串联二极管。
接线方式:免焊接,端子
注意事项:
1.12V 导线长度1米以内, 导线不小于1.5平方,长度如果大于1米,请加粗导线。
2.模块工作在大功率、温度高、加外壳的时候 请安装风扇,小功率不用加风扇,务必保证模块散热片温度不能超过80度。
3.使用中输入不能接反 输出不能短路。
4.12V蓄电池放电电压不能低于10.5V ,锂电池串联使用(单节3.7V)放电电压不能低于2.7V
5.IN+ 输入正极IN- 输入负极,OUT+ 输出正极,OUT- 输出负极.
应用范围
1)DIY一个输出可调车载电源,只需要在输入接入您的12V电源,输出电压您就可以(14-35V)自由连续调节,但是输出电压不能低于输入电压哦。
2)万能车载笔记本电源。输入接在您的12V 电源上,输出调节成您笔记本的电压即可工作。
3)升压充电器,您可以用12V电源为高于12V的蓄电池充电,例如24V电瓶。
4)为您的电子设备供电,只要把电压调节到您需要的电压且电流不超过额定电流都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5)系统前级供电,当您在做某个项目的时候输入为10-18V的时候,而您的系统板又需要24V左右的电源而其功率很大,用普通DC-DC 模块功率太小,那您选我们这个模块将是您最好的选择,不用调试直接上机即可工作,轻松做到高效大功率升压。

网友:
你这是一棍子打死一片,,,,也有好的模块,价格稍微高点。

网友:
虚标功率,标称除以3才可以。

网友:
标称除以3才可以

网友:
我好像买了一块,但是一直没有使用,一直在吃灰

网友:
这么小模块应该没有150W,氮化镓的充电器也比这个大。

网友:
标的是最大功率,可能是32v升35v时的功率,一般这种模块最大电流是固定的,以30v计算最大电流也才5a而已,而且压差大时候效率低发热大更达不到

网友A:
这个改隔离很好改。我改了个输出12V的隔离,连续24小时通电使用了五六年。

楼主:
这里面有个风险。

比如你设置成26V输出,但是稍微电流一大,就跌,导致你后面的设备各种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改隔离很好改。我改了个输出12V的隔离,连续24小时通电使用了五六年。 ...

能开个贴说一下方法吗

网友:
买过这个模块,除了不能调流外还是挺好用的,12V电瓶输入,输出19V给笔记本供电,24V给T12供电都可以。淘宝也有可调压调流的模块,估计用的LT494芯片。

网友:
根本不到150W....

网友B:
假设调到了最大电流(3A)的时候电压降到了22V,输出功率是66W,输入电压是14V,这时输入电流已经达到5A(算上损耗大约是70W输入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设调到了最大电流(3A)的时候电压降到了22V,输出功率是66W,输入电压是14V,这时输入电流已经达到5A( ...

也许吧,懒得理解了。

网友:
就是虚标了吧

网友(2023-04-18):
虚标,用料不够,管子不好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