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首拆小牛电动车GO充电器DZL481201+求助维修

楼主(2023-02-21):
搜遍全网也没找到小牛电动车G0 充电器的拆解教程,只能自己暴力拆解了,先找4个地脚,没找到螺丝,直接上电钻钻孔,钻了2个脚,都没有螺丝,无奈放弃

然后想把下面的贴纸撕开,结果整了半天,下面也没有贴纸,只能PLAN3  用热风枪吹四周的缝隙处,结果吹化了也没有打开的迹象,无奈只能暴力了。。。别说,小牛防拆做的真好

求助大神,输入电线没坏,电路板输入端220V有的,输出线量也是好的,中间线也没断开,插在电动车上有时候再充电器输出端能量到49V电压,但是灯不亮,没有充电输出电压了,,电路板实在没看到哪里坏了,求助大神

楼主:
另外哪位大大知道这种充电器和普通铅酸充电器有啥不一样么?4812的  能用普通充电器代替么,电池也不行了,原装的小牛锂电池的1000多,群里有大神整电动车锂电池的么?怎么整不会被黑,被坑啊?

网友:
小牛防拆做的真好

网友:
你俩的挺像,不妨再买一个: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2156-1-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哪位大大知道这种充电器和普通铅酸充电器有啥不一样么?4812的  能用普通充电器代替么,电池也不行了, ...

锂电和铅酸的不一样,不能代替

网友:
超声波焊的

网友B:
有摔过吗?
有无可能某个焊盘断路了?或者是线断了?
另外,你说的插到车上有输出,是不是电池的输出电压哦?

网友:
主电源应该有问题,插电不插电池测量低压侧主电容电压,如果没有就电路没有工作(指示灯不亮大概率电源没工作)

网友C:
铅酸的充电方式不同,不能代替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摔过吗?
有无可能某个焊盘断路了?或者是线断了?
另外,你说的插到车上有输出,是不是电池的输出电压哦 ...

嗯嗯是的,就是意思电动车电池还有49V电压,可以连接到充电器里面能量出来,线没坏,是摔过一下就不行了,没找到哪里断开了哎?怎么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铅酸的充电方式不同,不能代替使用

嗯嗯,好的  谢谢

网友:
这个简单啊!摔过必定是虚焊了,拿放大镜仔细找找,比较大的焊点,比如300V滤波电容,主变压器,记住比较大的焊点。

网友(2023-06-02):
引用 楼主:
另外哪位大大知道这种充电器和普通铅酸充电器有啥不一样么?4812的  能用普通充电器代替么,电池也不行了, ...

买品大牌锂电池 天能 超威就可以了。不能用铅酸电池充电器 电压不一样

网友:
最讨厌这种超声波焊接. 一次性外壳.

网友(2024-08-30):
旁边那个小变压器是辅电吗

网友:
另外超声波焊接的外壳一拆就废

网友:
找坛里大佬修一修。 搞个兼容的山货 真不如修一下的靠谱。

网友:
不对啊,  依小牛的尿性不得搞个检测线啥的,  细看楼主的图片 输出是两条线哎,  那应该搞个其他牌子的充电器 改一下插头也可以用,输出规格一样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锂电和铅酸的不一样,不能代替

空间放得下的话可以代替的,充电器也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