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 9V电池TYPE-C QC、PD 快充保护板 带升压恒压 均衡 6f22

楼主(2023-02-21):
焊接好电池后  根据预先设计盖子里面贴个厚双面胶用来顶住PCB,完成后直接插进壳子里面就行,壳子里面不需要任何胶水和双面胶固定板子,降低装配难度,和方便拆开维护

组装完成  等热缩管回来,套上薄的热缩管包住就行

壳子底部TYPE-C开孔技巧 :用个一个头子抽出内芯,套在烙铁头上直接对准位置插进去,一个完美的TYPE-C孔就开好了

充电电流测试

网友A:
附件下载一次扣55,

换成网盘吧,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
麻烦发一份资料学习研究   admaxc@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件下载一次扣55,

换成网盘吧,

晚点吧出去喝酒了

网友B:
也想弄一个,可惜不会

网友:
可以代替9V电池非常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想弄一个,可惜不会

有出的话,可以一起团。  最近在找9V基层代替方案。

网友C:
不知道能不能改成3A直接输出,想改几个对讲机,电池本身没问题,可以用14500这种类似的2并2串。

网友D:
这个设计的问题较大,2串400mah电池充电电流最好不要超过0.2a, 充电功率最好不要超过2w,楼主设定高达7w充电功率,电池会很快挂掉。欠压保护阈值太低2.4v欠压每次都是过放,同样电池挂的快。ip2326也不支持pd协议,已经两串了没有必要再加一级9v升压,1308静态功耗并不低,加了以后电量短期内就会耗尽,且升压降低效率和增加干扰,建议降低充电电流,更换锂保ic 去掉升压ic~

网友E:
不知楼主这个空载电流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设计的问题较大,2串400mah电池充电电流最好不要超过0.2a, 充电功率最好不要超过2w,楼主设定高达7w充 ...

1.      充电电流可以自由调节  电流方面我发帖的时候已经在下方红字说明(充电电流请根据电芯厂商推荐值设置,以免发生意外情况) , 7W那个只是接大容量电池测试的时候的数据。

2.        2.4V 的确很极限. 一般IC  2.5V左右吧  , 2.4V每次过放有点夸张,毕竟这料也是大量应用出货的常规保护IC,我相信芯片厂应该是了解现在电池化学性能才做出这个阈值的。

3.       1308静态功耗的确不低,但是2毛钱的价格很香,为了适配不同应用场景加上去了,不需要的可以选择不贴这颗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能不能改成3A直接输出,想改几个对讲机,电池本身没问题,可以用14500这种类似的2并2串。 ...

对讲机不清楚了  搞不好被射频干扰直接触发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楼主这个空载电流大吗?

贴升压IC就大  ,不贴就小,看应用场景吧

网友:
做出来也不容易

网友D:
引用 楼主:
1.      充电电流可以自由调节  电流方面我发帖的时候已经在下方红字说明(充电电流请根据电芯厂商推荐值 ...

只是找到问题给你提建议采纳与否还是你自己决定,关于充电电流你的帖子里只写充电电流测试,很难让人联想到是在测试大容量电池,你做的是9v锂电为啥不直接测试9v电池充电电流,反而去测充大容量电池的电流,标题也是快充,这多少有点儿不合逻辑,如果是在测充别的电池,那帖子里的电池实际充电电流也并没有展示,你做的是个成品最后却没看到实际充电电流。充电电流问题也只是个提醒,既然你说会根据电芯去调整就不再过多码字了,一句话你用的电池不支持快充不能随意加大电流去实现所谓快充,标题里的快充如果实现了电池必然挂的快。关于锂保ic 每次2.4v必然是过放,正常应用3v附近是极限,2.75v是测试放电截止电压,长期作为放电截止电压都影响电池寿命,何况2.4v。锂保ic的作用是电池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保护开启后已经对电池造成伤害,一个合理的设计是不会直接用锂保ic做欠压闭锁保护的,都是外部独立欠压闭锁保护,少数山寨产品为了节约成本有直接用锂保ic做欠压的,而且直接用2.5v欠压保护的ic例如dw01,这样的产品充放几次电池容量骤减,不久就直接报废。我以前一个山寨充电宝就用锂保做欠压,2.5v欠压 用了没超过10次,电池直接报废,别说2.4v欠压。不是说不能用锂保ic做欠压,如果单纯依靠它做欠压就必须挑选截止电压最起码3v左右的型号,不然电池保证用不久。给你回帖并没有恶意,只是看到问题提醒一下而已,还是开头那句话采纳与否还是你自己决定,再次码了这么多字其实很累,就这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讲机不清楚了  搞不好被射频干扰直接触发保护

主要是发射瞬间电流大,测过有2.X A,网上买的升压2A的待机正常,发射时候超过电流保护了。

网友:
做得不错,很好很实用。不过有时候一块板子+一块锂电池+折腾时间 成本 > 两块废旧锂电池 ,   看错了楼主已经是两块串联了。支持瞎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是找到问题给你提建议采纳与否还是你自己决定,关于充电电流你的帖子里只写充电电流测试,很难让人联想 ...

分析的透彻,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