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市面上大艺款 牧田款电池 怎么用在东成机器上

楼主(2023-02-21):
看到有大艺牧田款电池互加转换器用的。
东成自己也有两扣转一扣的接片
就是没有大艺牧田电池转东成机器的转换器
东成电池太贵,设置了识别电阻还是啥的,手上的大艺款牧田款电池都用不上
有啥好办法没有?
有没有办法拆了大艺牧田的电池,换个东成壳子线路板直接用的?

网友:
对东成不了解 牧田的比较熟一些 有的朋友有东成的 新版的上按键的东成电池好像没有电池检测 老版的侧边俩按键才有电池检测

网友:
我手里的电动工具都是大艺接口。

网友:
谁说没有大艺、牧田款电池转东成设备的转换器?这东西网上多的是啊,特别是用于21V常见插口电池包的。当然,楼主也没有具体说到底是何种款式的电池,这几个品牌的电动工具电池都各有不同型号,小众的肯定不一定好找。
至于最后一个问题:“有没有办法拆了大艺牧田的电池,换个东成壳子线路板直接用的?”,这还是个问题吗?一直以来,坛友们不就是这样自己买来电池包外壳、保护板和称心的锂电芯自组电动工具电池包的嘛。

网友:
直接拆过来支架不一定配套,拆支架要重新点焊,用大艺转东成就可以了。便宜又省事。就是尺寸会变大。

网友:
锂电锤是牧田接头,老表有两块不用的东成,不想大折腾下单了个东成转牧田

楼主:
以前看差了,有转东成的转接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