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国产万裕超级法拉电容 10V117F

楼主(2023-02-21):
逛闲鱼无意发现这款电容,应该是什么东西拆下来的

18R的价格 想着万一做汽车启动电源/点焊机/后备电源 能用上

外观如图,成色不错

内阻测得25.56毫欧,有点偏大,不适合做点焊机

底部灌满黑胶

清黑胶清了好久,再多一点就会爆炸

测得单只电容4.26毫欧

丝印EA1 431电压基准
丝印2.L N..像是个PNP三极管
丝印AEGA 26 应该是保护芯片 查不出资料

汽车启动电源要六只,自带的线肯定是不够粗
后续想想怎么不使用暴力从PCB上拆下电容

补充内容 (2023-2-27 09:47):
查询得知产品Model:DRL470S0TF12RRDAP

补充内容 (2023-2-27 10:03):
DRL系列 470F -20%~+50% 2.7V
查阅官网规格书 未收录此款型号
但是根据其他产品规格计算推测
Max.Current(A) 1sec(1秒内最大电流):623

补充内容 (2023-2-27 10:04):
Max.Continuous Current(A)(最大持续电流):124
Short Peak Current(Isc)(A)(短路电流峰值):110
Leakage Current(mA)(漏电流):235

补充内容 (2023-2-27 10:15):
买了三组,内阻平均4.7mR,内阻稍大放电能力稍弱基本无缘点焊机,做应急启动电源和短期UPS电压还凑合

网友:
看着不错,这个18元值了,谢谢分享!

网友:
AEGA 26标的是Q5,应该也是三极管,看铜箔,功率可能比Q1大

网友A:
单颗容量不够强劲,还是喜欢大大大大的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颗容量不够强劲,还是喜欢大大大大的哪种

确实,大的持久些

网友:
看着挺好的

网友:
串联电压增倍,容量减倍

网友:
内阻仪挺不错

网友B:
你这放大镜不错,拍出来看看,哪儿买的多少钱包邮不?

网友:
可惜只有4个

网友:
做个点焊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放大镜不错,拍出来看看,哪儿买的多少钱包邮不?

就是普通的维修放大镜,关键字手持高清40倍放大镜
它自带的两颗LED色温太高不习惯,换了两颗0.3W的暖白LED

楼主:
内阻高,效果怕是不行

网友:
真便宜…多买几个呗…坛子里6个的要58

改两并两串,5v470F做点焊机应该可以了

网友C:
怎么看这电容是不是法拉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看这电容是不是法拉电容

这种电容是太阳能灯用的,白天临时储电,晚上放电,引脚比较细,感觉不是那种大电流放电--启动型超级电容

网友:
想用这种改5个或者6个串联做汽车启动电容可行不,谢谢

网友:
谁来做一个汽车应急启动器

网友(2025-02-08):
内阻太大了,短路电流才100多安,无缘点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