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办公室装好后,拿回宿舍,又找不到Nas了

楼主(2023-02-21):
前天办公室装好后,今天配件到了,拿回宿舍继续重装,又找不到Nas了,唉。服了

今天拆除了msata硬盘,再mini-pcie(装无线网卡的)接口安装了mini-pcie转sata,然后转接1分5的sata分接板,带了一块64G上古时代的SSD和一块西数4TB监控紫盘(紫盘还没通电,准备SSD装完系统再通电),然后就再也找不到NAS了。

准备拆了还原办公室状态,看看如何

网友A:
sata拆分要主板支持,看来不支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ta拆分要主板支持,看来不支持吧

买的时候和卖家确认过,这个mini pcie转sata是支持拆分功能的,好像叫做PM (SATA PORT MULTIPLIER)

楼主:
现在是拆除了mini-pcie转sata转接板,重新安装了前天用的带nas系统的msata硬盘,启动后明显在路由器的设置内能够看到nas,看是群晖助手就是搜不到。

我宿舍里这个小屋子距离客厅比较远,wifi信号差,加了一个路由作为热点转发(AP),开始以后是路由器AP功能不支持有线信号下拉,回复路由功能,和笔记本电脑组成一个没有外网的小内网,还是不行,真是莫名其妙啊

网友B:
主板接上显示器看看跑码,到底有没有进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接上显示器看看跑码,到底有没有进系统。

宿舍没显示器了,占地方丢出去了,今天从办公室搬一台回去试试

网友C:
我是买的一片6SATA的Z270板子,ITX的Z270贵啊

楼主:
弄了一台显示器,开机进引导介面,助手仍找不到nas,奇怪了。难道说是主板电池没电了,我设置的东西又回去了,下午换个电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买的一片6SATA的Z270板子,ITX的Z270贵啊

前几天收拾别人宿舍,找到了一台i3-4代主机,没有内存和硬盘了,那个sata接口多。

网友D:
直接网页设置啊 ,不是非要群晖助手的,直接ip进去看看能不能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网页设置啊 ,不是非要群晖助手的,直接ip进去看看能不能访问

对,这个没考虑到,没转过弯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网页设置啊 ,不是非要群晖助手的,直接ip进去看看能不能访问

本来我想着吧msata拆掉,准备把它空出来,群辉系统安装到别的硬盘里,所以就用助手搜了

网友E:
正常情况只要插上引导u盘即使没有硬盘也是能找到的,你这个还是引导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常情况只要插上引导u盘即使没有硬盘也是能找到的,你这个还是引导问题

这个引导盘前天用它装过群辉了,应该没问题。我考虑可能是这个主板闲置时间太长,主板电池没电了,我设置的bios因为主板电池没电恢复初始状态了。下午换块电池在重新设置看看

楼主:
相当神奇了,我把路由器改为一个无外网的小局域网,找到IP,在浏览器能够找到NAS,但是助手还是找不到

楼主:
解决了,笔记本防火墙设置问题,在办公室是用的公用网络,我许可了,在宿舍是家用网络,没许可

网友:
可能是nas的动态ip静态ip问题
换地方换场景,换路由器,设置也可能出问题

网友:
恍然大悟啊

网友:
不要纠结助手,我都是直接用网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