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20多年前的国产XINGHUL BC-932破充电器还带专利

楼主(2023-02-22):
这充电器是我好多年前在二手市场花十五块钱淘来的库存机,当时主要看上它所说的脉冲充电 满电会自停,就拿回来试试,充电后发现充了十几个小时,电池发烫了,都不再跳灯的,开始还以为是我充的镍氢电池容量太大了导致的,后面又换了我九几年买的日立5号镉镍电池500毫安的,拿来充电也是同样的效果,都不再跳灯的,这充电器充判率非常差,而且需要一对电池才可以充,拿一些已经充满的电池放在上面也是一直充,和傻充没两样,今天刚好有空,把它拆开给大家看看,我也是个外行,不懂电路元件,就不多介绍了

网友:
CD4011定时器+LM324比较器,在那个年代是属于最高端的国产充电器了。

网友:
大学时用过,充随身听电池的,挺重的。

网友A:
使劲充的原因是不是你选的电压太高了?

网友B:
电压太高了

网友:
大学实训时就是焊的个类似的充电器

网友:
貌似比傻充高0.01毫米。

网友C:
324电压比较方案,跟傻充差不多……

网友:
自从买了SONY相机一般用那种可以单独充一节充电器,这种不敢用.

网友:
原来有个类似的,里面就一变压器二极管,这个不错了。

网友:
日立的镍镉电池,回忆瞬间被拉回到从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劲充的原因是不是你选的电压太高了?

不是的,上面那个调压的是 直流稳压电源输出,不是充电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太高了

上面调压的那个是直流稳压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4电压比较方案,跟傻充差不多……

感觉充判率非常差

网友:
在那个时代算是比较不错的充电器了

网友D:
那个黄色的电压选择旋钮和充电无关,是调节直流输出的
有一头两叉一头十字的电源线
放在当时这算是高配充电器了
小时候我也用过类似的直流线性电源,给随声听供电

网友:
包装盒子都褪色了,有点年头了。

网友:
当年靠捡垃圾才很不容易买了一个。
你的成色很新。好好收藏

网友:
那个日立镍铬电池质量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黄色的电压选择旋钮和充电无关,是调节直流输出的
有一头两叉一头十字的电源线
放在当时这算是高配充电 ...

是的,朋友,那个是稳压直流电源输出,里面配送的那个十字插头线,断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