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修华为p30 pro听筒破音、杂音故障

楼主(2023-02-22):
同事这台华为p30 pro手机,一接电话就开免提。一问听筒破音、杂音,就像喇叭纸盘破裂音圈卡的现象。网上搜索一下,华为P30Pro去掉听筒,采用磁悬浮屏音效技术。通俗说就是屏幕是纸盘,线圈驱动屏幕震动产生声音。

加热后盖,拆除。这台手机换过屏,后盖很好拆

拧下所有螺丝取下塑料盖,先把电池排线断开。红圈内的就是听筒发声部件

取下碍事的前摄和远摄,拿出主板

拧下固定听筒发声部件的螺丝,整个部件都下来了。后半部分是中心磁铁外围线圈,前半部分靠屏幕是圆形磁铁

明显的胶痕,重新用胶固定磁铁

加热一下辅助加快粘合

全部复原后故障解决。

网友:
黑科技技术啊

网友:
这种发声方式,
还是第一次见,
谢谢分享。

网友:
这手机不错,竟然还有这种发声方式

网友:
确实高科技啊,第一次见这种发声单元

网友:
手艺真不错,多谢分享

网友:
整个屏幕发声么?  耳朵贴在屏幕上部和下部都能听见,是不是手机拿反了也照样打电话

网友:
这手机还有无线充电

网友:
电机还可以当喇叭的,我小时候试验过

网友:
谢谢分享!第一次见到这种

网友:
楼主厉害,技术高超

网友:
不用开喇叭孔,防水应该好

网友:
免提打开后是不是也是屏幕发声。

网友:
楼主技术高超!

网友:
竟然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是为了防水性能才这样搞的吧,声音的效果会不会差一些呢

网友:
华为屏幕发声的机子不少,但是第一次看见详细结构。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多半是摔了的吧,里面摔脱胶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