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网上买的汽车导航带DSP功放车机怎么样

楼主(2023-02-22):
我想在网上买的汽车导航带DSP功放车机,替换原车的傻瓜机。啥功能没有。不知道有没有改装过的朋友,音质怎么样啊,使用感觉怎么样呢

网友:
音质可以的,很多是5.1声道的,只是购买时索要进入工厂模式的设置密码,这样可以满足绝大多数车型的开机LOGO和蓝牙功能的适配

网友:
我是懒得折腾,耳朵也听不出好坏,上下班就听收音机,跑长途才听听歌。

楼主:
原车的用的是 7338 芯片,花钱买的那个带导航的那个是 7850 芯片,还带48段均衡。就是没有试过怎么样。

网友:
1+16G公版7338芯行影通,自改7850,用了两年,感觉比原车Win CE系统的好很多,有条件的A柱加小喇叭,效果明显

楼主:
我加装了联想DSP 调的数据过段时间自己掉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车的用的是 7338 芯片,花钱买的那个带导航的那个是 7850 芯片,还带48段均衡。就是没有试过怎么样。 ...

音质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