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usb3.0信号衰竭

楼主(2023-02-22):
这几天为了测试usb3.0通信设备的好坏买了好多hub,数据线和延长线,硬盘盒硬盘盒。
最后发现好多hub即使通上5v3a的电源也一样出现貌似带不动硬盘的情况
后来我去百度,发现这种情况除了供电不足外,信号衰竭也会引起,数据线屏蔽干扰的能力弱了就会这样,后来我发现使用数据线一体式的hub就很少出现这种问题,那种需要外接数据线的,即使外通电源也有很大几率出问题。
不知哪位大佬给我等普及一下,3.0通信设备到底该怎么挑

目前用的0.5米延长线+这种0.5米的一体式hub,发现这种组合目前最稳,不接电源基本也ok

网友:
签字usb3.0口?而且usb3.0传输距离好像就是3M,要不然网线早用USB口了

网友:
买品牌的USB数据线、延长线,或捡洋垃圾的数据线更好用。

网友:
劣质线材的锅,我猜的

网友:
“usb3.0通信设备” 是啥?

USB转以太网 USB转TCP/IP  ……VirtualHere

网友:
线材质量   制作工艺    接口质量   等等吧

质量这个问题  很复杂    当热还有规范   产品设计、制造首先要符合规范

网友:
3.0的线,要想满速,除了用优质线材外,对线长也有严格要求,最多也就几十厘米,再长就会衰减降速

网友:
USB3.0的延长线要短,而且还要屏蔽线,很多都不是屏蔽线

网友:
越短的线越衰减少

网友:
短而粗的线信号会好,最好带屏蔽
我用的山泽的hub,1.5m一体线+外接适配器,很稳定

网友:
速率高,线材要求也高,不单是屏蔽,还有阻抗

网友:
买行业品牌贵点准没错,一分价钱一份货,线要短!也有设备供电要求高,又或者设备本来就垃圾,加强供电也一个样!自己用的延长线也是买双接口供电,3.0+2.0稳很多,单接口很多线材接上512G那种U 盘,如果颗粒供电(NW755)要求高,接上就会写入减速!品质很重要!

网友:
我有同款,这种hub就是废物

网友:
品牌及线材质、长度都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
USB3.0本身要求在3米内使用,国产山寨距离砍半,线体分离再砍半,最后得出的才是能用的距离,建议别用

网友:
用好点的hub吧

网友:
毕亚兹的设备就是辣鸡,绿联或者倍思、优越者带供电的妥妥的

网友:
5块钱买了一个还没到

网友:
尽量购买大品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