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X折腾』修复公牛改造板磁吸灯贴:BULL MD-A11211

楼主(2023-02-22):
『X折腾』修复公牛改造板磁吸灯
这种款式还不常见

BULL MD-A11211

玻纤板比较廉价的感觉。反正我对公牛这款不感冒

翘棒+尖嘴钳,才开壳

妥妥的烧灯珠了

另外还有一个

大大的公牛

电源板,看起来怎么那么廉价。。

这是其他商品的温度保护

短接灯珠后,灯盘亮

一次烧两个灯珠还不常见

这种款式的磁石,是不是很奇葩

恢复外观后告知同事,再坏就直接丢了吧

网友A:
嗯,让我想起了当年我的opple灯板,也是一颗灯珠黑了
学大家短路该灯珠,然后其他灯珠贼亮,数秒之后砰的一声,又黑了…
我的脸瞬间也黑了!

也是纤维板,不是铝基板。估计是品牌用的好灯珠,再用好基板的话,寿命太长成本太高,不利于挣钱。而杂牌灯板,杂牌灯珠,不用铝基板的话寿命太短没法用,所以被迫铝基板???

寿命控制,这是计划的一部分!!!
这是计划的一部分!!!
这是计划的一部分!!!

网友B:
再坏就直接丢了吧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让我想起了当年我的opple灯板,也是一颗灯珠黑了
学大家短路该灯珠,然后其他灯珠贼亮,数秒之后砰的一 ...

有幸购买过欧普的大型吸顶灯,可能因为没怎么用的缘故吧。。反正是没坏。。

网友:
纤维板散热不行,灯珠坏是早晚的。公牛的质量配不上他的名气

网友:
这玩意基本都是热死的

网友:
LED颗粒的散热做得并不好,导致过热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坏就直接丢了吧 有道理

我认为两颗灯珠是极限了,如果电源好的话有自适应,不好的话,下次再坏就会全部挂。。

网友:
不搞散热铝基板,就算不爆机,也会衰弱厉害

网友:
竟然不是铝基板啊,公牛啊!

网友:
灯珠爆的挺黑,再坏确实得换新的

网友:
公牛也堕落了,这么一块电木板也能达到12W?

网友:
如果是铝基板,散热能稍微好点。

网友:
这个公牛不是曾经的公牛了,还是要拆开看是不是铝基板,看看散热是否合适。

网友:
这也算大牌子了,居然不用铝基板

网友:
这是温度高了,还是电流大了?

网友:
不用铝基板,加在电阻,减小电流,寿命就长点。短接灯珠,还要再加大电阻,否则用不了多久,灯珠超功率工作又坏了。

网友:
公牛早就学坏了,只有比坏更坏。。。

网友:
灯泡只认飞利浦2。5-3瓦,别的牌子都不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