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拆出了大量双向高品质晶闸管,双向能代替单向吗?大家都来谈谈。

楼主(2023-02-22):
发现单向可控硅及其难找,现在洗衣机里的灌胶板子都是双向可控硅。

双向的比较容易,比如我拆的三肯M1661S,mb166i等,甚至有的打印机板带3个双向大功率可控硅BCR20KM-12L。单向的我见过TF861S,TYN812等但是极少。

大家都来讨论一下双向到底能代替单的吗?触发电流似乎单的都是15ma,双的都是30ma。比如常见的电动车充电器里的BT151,用双向代换可以吗?触发电流30ma可以吗?

搜索得出的答案也很混乱

1,双向可控硅的触发电流比单向可控硅大很多,所以,在触发信号可以触发的条件下可以代替。但一定要看两者的耐压值和工作电流要一致才行的。

2,
双向可控硅的驱动电流100K电阻远远不够,现在的Bta12-600B的G脚到A1脚有160R的旁路阻值,它的启动电压典型为1.3V,要克服这个旁路阻值,最少必须8ma以上的耗损.而可控硅当开关用为了减少电路噪声,当A1/A2压降到了10V也要启动了吧,那,最大不能高于1K的启动电阻,所以这个电路,典型的双向可控硅不能使用,除非有起动电流特别小的可控硅.如果代换,必须在G脚和A2脚加一个400V的NPN三极管扩流,三极管E脚接可控硅G脚,C脚接可控硅A2脚,三极管B脚接控制端,这样,就能顺利启动可控硅,启动电压为可控硅启动电压加0.6V,可以忽略不计.
电路原则上,只要驱动电流足够,双向可控硅完全可以代替有整流桥的单向可控硅电路.没有整流的可控硅整流电路不可直接代换.
3,这个要看你做什么功能用。如果制作开关功能的话,完全没有问题的,只用过零点触发就完了。只是触发的电阻和电路比双相的多一套,功能上几乎完全一样

4,最佳答案: 你好:——★使用双向可控硅来代替单向可控硅,完全可行,性能可靠。

楼主:
一个是交流型的,一个是直流型的~~~~

楼主:
衡水家电,邓穿石等高手都进来谈谈?

网友:
双向不能代替单向吧

楼主:
双向可控硅G极上触发脉冲的极性改变时,其导通方向就随着极性的变化而改变,从而能够控制交流电负载。

而单向晶闸管经触发后只能从阳极向阴极单方向导通,所以晶闸管有单双向之分。

双向晶闸管可以看成是一对反向并联的普通单向晶闸管,双向晶闸管可以代替单向晶闸管。

详细比较两者:

1、单向晶闸管主要参数有额定正向平均电流,导通维持电流,门极触发电压,正向阻断峰值电压,反向阻断峰值电压。

单向晶闸管可以根据其管脚的外形判别法和万用表进行识别。识别方法如下:

外形判别法:利用单行晶闸管的外形结构特点来判别其引脚的极性。

万用表测量法: 万用表测量法主要针对小型塑封的单向晶闸管,将万用表R*100欧姆档,测量单向晶闸管任意引脚的正反方向电阻。当两次测量的电阻值为∞时,则该两引脚可判断为阳极性和阴极性,另外一引脚为门极,然后量万用表黑表笔接门极,红表笔分别接其他两引脚。测量到的电阻值小的一次红表笔接的引脚为阴极。电阻值大的一次红表笔接的引脚是阳极。

2.双向晶闸管

双向晶闸管的内部是一个N1,P1,N2,P2,N3的五层结构。它有3个电极,即门极G,第一主电极A1和第二主极A2。无论是从结构还是特性上来看,都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对反向并联的普通单向晶闸管,双向晶闸管的结构,等效电路及文字符号如下图,双向晶闸管正,反两个方向都能控制导通,且触发电路简单,工作稳定,所以广泛应用在灯光调节,温度调节,交流调压等交流无触点开关电路中。

双向晶闸管的符号,结构和等效电路

双向晶闸管的外形

双向晶闸管的主要参数有段泰重复值电压(额定电压);额定通态平均电流(额定电流

注:在控制电路中双向晶闸管是一个比较容易损坏的元件。一旦发现双线晶闸管损坏,只要更换相同参数的晶闸管就可以了。

双向晶闸管测量需要确定门极和检查门极的好坏,门极G的确定方式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通过外形上判断,另一种也是和单机晶闸管一样,利用万用表进行测量。具体方法是:将万用表R*1K档,测量某两个电极之间的电阻值,若两次阻值均为∞时,则表笔对应的点击为A1,A2,那么第三只引脚则为门极G,如果量某引脚之间正反向阻值都不为∞,则双向晶闸管损坏。

可控硅(SCR)国际通用名称为Thyyistor,中文简称晶闸管。它能在高电压、大电流条件下工作,具有耐压高、容量大、体积小等特点,它是大功率形状型半导体器件,广泛应用于电力、电子线路中。

可控硅的特性:

可控硅分单向可控硅、双向可控硅。单向可控硅有阳极A、阴极中、控制极G三个引脚。双向可控硅有第一阳极A1(T1),第二阳极A2(T2)、控制极G三个引脚。

单向,就是经过可控硅两主极的电流只能单向流动。所以当电流反向时候,可控硅就不通,双向,就是经过可控硅两主极的电流可以双向流动。所以当电流反向时候,可控硅仍能导通, 可以用单向的地方可不可以用双向的替代?这得看电路而定,有些场合可以,有些场合不可以。

网友A:
大神们,料理机的这个管怎么代用,有没有参数网上查不到啊,冷门。

网友:
看具体应用吧,有的场合是可以替代单身管的,只需串进来一个符合要求的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们,料理机的这个管怎么代用,有没有参数网上查不到啊,冷门。

TN1215  单向可控硅  参数是电流  12A   触发电流15ma  耐压600v---1000v
这个T1215NC 的还真没有资料,料理机应该是使用相近参数的可以代换的!

网友B:
有的电路可以直接替换,有的不行,就是触发电流的一点区别。
没有具体电路,我也言之无物啊。

有个朋友很感慨的对我说,要看下面有没有JJ,不要只看脸和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电路可以直接替换,有的不行,就是触发电流的一点区别。
没有具体电路,我也言之无物啊。

就说电动车充电器,有的有整流桥堆,有的带4个二极管。

有的是3842,有的是SPY180A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们,料理机的这个管怎么代用,有没有参数网上查不到啊,冷门。

你这个可能是大功率单向可控硅。坏了的话有意法半导体的tyn1225可以换换试试。

网友:
能否替代,除了前面很多有关触发的问题外(已经有很多大神讨论了,不再赘述),还需从应用功能上来考虑。例如电瓶车的充电器,就不能用双向替代。否则,如果用户错误地用到了高电压的电瓶车上,例如,将48V的充电器用到了72V的电瓶车上,那电瓶的电流倒灌,会造成充电器损坏。

网友:
看来还是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没有前置条件泛泛的问是没法回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