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我的U盘速度好慢好卡,想重新量产一下或修复一下

楼主(2023-02-22):
U盘是用来车载听歌的,是TYPE-C接口的,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下子好卡了,换了电脑也是卡,拷歌曲每秒就200KB左右的速度,有时还显示0,论坛里没有搜到对应的量产工具,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A:
很抱歉,无法为您提供相关的解决方法。建议您可以尝试将U盘整体格式化一下,或者将U盘中的文件删除,重新拷贝歌曲到U盘中,即可恢复U盘使用正常。如果问题依旧存在,建议您联系厂商更换一个新的U盘,以确保使用质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抱歉,无法为您提供相关的解决方法。建议您可以尝试将U盘整体格式化一下,或者将U盘中的文件删除,重新拷 ...

是机器人啊?

网友:
这个造型  第一次见

网友:
呵呵 悲劇了  格式化試試吧

网友:
造型别致。

网友:
TLC颗粒的就是这样,随机性的出现坏块。即使量产后也难保不再坏块出现。

网友:
估计是坏块太多了。估计过不多久,就是出现写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抱歉,无法为您提供相关的解决方法。建议您可以尝试将U盘整体格式化一下,或者将U盘中的文件删除,重新拷 ...

我靠,光看别人曝光,头回见到这个机器人,不过回复质量还不错,个人认为能打个80分…

网友:
量产工具网上多的是啊 自己找几个 一个个的试呗

网友:
https://www.usbdev.ru/?wpfb_dl=9431 用这个应该就行

网友:
知道3280主控搜索对应量产工具就行

网友:
用百度查一下能够找到量产工具,直接用量产工具处理就好,但是如果坏块较多,可能很容易就坏了,建议不要放重要资料。

网友:
我也是一个u盘读取慢 然后量产了 然后没变化 不如买个新的实际点 也不贵

网友:
早些年试过几次,变化不大,早死晚死的区别。

网友:
估计是黑片,用3280的工具重新量产试试吧

网友:
百度查一下能够找到量产工具

网友:
找找量产工具就好了

网友:
量产不一定能解决,还是换个靠谱的U盘吧

网友:
DiskGenius 做4K对齐,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