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检修金灶K9全自动烧水壶

楼主(2023-02-22):
同事带来一个300多元的金灶K9全自动烧水壶,说是不能自动转头、上水、烧水,后来告诉我是年初四就坏了。本着开眼界和锻炼的心态开干。

先拆开壶看一下

感温头和高低水位检测,手动加水到位后,加热正常,锁定在电机部分,因果关系是:电机不转--检测--不加水--检测---不加热,应该是这样,我感觉自己太有才了

Y型螺丝,很不友好

明白了线序,画红箭头的是两侧是感温

消毒、烧水,说是实际只用烧水功能

玻璃面板,触摸

贴纸

线路板-正面

反面,线路板就先不研究了,估计电机的可能性大,直奔主题。

卸下4个螺丝,之前有的步骤忘拍照了

用手掰开的,没有螺丝

2个电机,2组线

上面的塑料翘下来就行

但怎么卸下电机来,费了好多尽,后来发现这是个塑料卡子。

看到检测转头到位的检测方式了吗,没拆开前以为是有开关方式检测的,是靠电压的

爆炸图,这个名词好久没用了,哈哈
测试用表电机,发现阻值很不稳定,有时是无穷大的。

===============

刚才有事,没编辑完,继续
把结果告诉同事,依我说就不用此功能了,同事权衡后说
不换的话,很不方便,我的乖乖28元,下单包邮,等待中.......

网友:
昨天刚拆了一个, 就留了个水泵。留着想给车换机油用!

网友:
平时坏了懒得修,上门维修服务30起步

网友:
广东人喝茶必备!家里以前也有个坏了,拆开看那真的是省料啊!一直以为会用个步进电机。

网友:
拆过一个,留下水泵,其他扔了

网友:
换个电鸡不是1元就行了吗?

网友:
这种不是最常见的130电鸡吗?

网友A:
就烧个水,看的眼花缭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烧个水,看的眼花缭乱

功能越多,价格越高,现在人恨不能天天躺着才好,哈哈

网友:
这个主控板比较复杂,用到了几个模块,背面还有单片机。电机是易损件。

网友:
拆电机清理换向器和碳刷就行了。

网友:
我那个是手势控制、全自动的。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这个是一天也缺不了。。。自动检测加水、自动测温、自动烧水,烧水4次后检测到无动作,自动关机。。。泡茶非常的方便。甚至早上起来要喝温水,迷迷糊糊到客厅茶几边手一挥,等两秒,就有温水喝了。

网友:
会修第一步就是会拆

网友:
帮有眼疾的表弟买过一个全自动的,我感觉这个对与盲人很友好,使用喝茶很方便!

网友:
这个电机配得太孬了。
猜想会不会有一天喝茶可以完全不用动手了,
脑瓜一转,不渴了

网友:
感觉挺高级滴

网友:
烧水壶功能还挺 多 ,用着方便

楼主:
借用此地,问个问题,这是我发的另一个帖子与到的问题,电机上面标1.8  啥意思?

网友:
这个我也换过,不一定是电机的事情,泵更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