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内部爆了!拆修神火手电充电器SUPFIRE SUP-03

楼主(2023-02-22):
淘来的神火X8-T6手电,卖家说单位发的一直没怎么用过,充电器和电池不行了,买来玩玩吧,正好有富余的18650,装上手电功能正常,本着能修则修的精神,看看充电器什么故障吧。

外壳还是比较新的,成色不错

单颗灯珠,低档、中档、高档、爆闪、SOS顺序切换

充电器,输出4.2V 650mA,感觉这个壳子不错,还不如用4056改下,好歹电流能达到1A

打开之后主电容彻底光荣了,惨烈

4颗整流二极管有一路的2颗挂了

前级两颗三极管

后级芯片丝印已经被打磨了

最终换了2颗1N4007和2.2uf主电容,加了一颗保险,成功修复,空载电压4.4V,收工。

网友A:
这种充电器不敢用,

网友:
捡漏成功。品相不错

网友:
爆炸时的场面壮烈。

网友:
不是说要改4056的嘛。。。还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充电器不敢用,

比一些阻容的还是要好点的吧

网友:
充电器太多也。

网友B:
粗制滥造,真不敢呀

网友:
修一修,还不错

网友:
手电筒看着不 错,充电器电容炸的挺惨

网友:
这是高压电容炸了,难怪威力这么大

网友C:
爆炸时应该嘣一声还是脆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爆炸时应该嘣一声还是脆声?

这要问卖家了

网友:
神火手电筒看着不 错,用的人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粗制滥造,真不敢呀

相对来说还好吧

网友:
手电拆开看看吧

网友:
这充电器可以了,本身就是个定压小电流的简单充电器,别要求太高

网友D:
加一个TPYE-C的TP4056的充电小板,只能原来的外壳和电路的正负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一个TPYE-C的TP4056的充电小板,只能原来的外壳和电路的正负极。

成本也就几毛钱。

网友:
充电器是差点,有啥不能用的~照用的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