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解欣伟浩红外高清摄像机XWH-9001M2CD

楼主(2023-02-22):
上次只晒了晒--
晒下欣伟浩红外高清摄像机XWH-9001M2CD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7046&fromuid=473544

准备按上个帖子中朋友们说的方法,接在电视上,一试不行,以为是坏了,就拆开看看吧,拆开看了看没发现有问题,于是不死心,再次接在电视上试验,结果电视还是提示无信号,这就怪了,测试电路板明明没有发现问题,为什么就没信号呢,还是不死心,又接在另外一个电视的AV口测试,嗯?有信号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仔细检查发现,那个没信号的电视机上用的AV线,黄色视频线不通,这可是刚开封的呀,(很早买了,后来没用上,也没退放着吃灰了,今天拿出来使用,怎么也不会想到新的没开封的就不通,时间已经很久了,找老板换货都不可能了)视频线照片没照,既然已经拆开了,就分享给朋友们欣赏一下吧。

机器在楼道里,还挺新的

整体样子

防雨盖

拆下防雨盖

清洗干净

右边黑色以为是脏了,其实是黑漆,是不是每个都有呢,怕影响摄像头吗?

底部支架

支架全部卸下

准备拆后盖时,这颗螺丝怎么也弄不下来,梅花,三角,U形,十字等等

终于卸下了

左边那颗。后来才发现,原来是盖子上的螺丝基座有问题了,重新修整,攻丝后换颗螺丝才算解决

核心部分

后盖防水过孔

防水螺母

电路板露出

记一下电线走向

大件全部拆完

看电路部分

两层电路板

芯片T6322A-A(参考--电路图集(陆续更新,请朋友们随贴添加)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8070&fromuid=473544
32楼

下边电路板是摄像部分的

转楼下

楼主:
摄像部分

这些芯片都不了解,一般不用它们,不查了

两个红外LED还带散热片

摄像头

光圈还不小

红外LED拆下

还带聚光罩

这个蓝绿色的圆点开始以为是电源指示灯
准备拆下看看,热熔胶封着

查热熔胶时发现,这里有立柱断在里边了

热熔胶取下

原来是颗光感电阻,控制晚上红外LED亮的

拆红外LED

两颗都拆下

红外LED跟普通的不一样,工作电流很大,达几百MA,开始它不亮,以为坏了,百度后知道加大电流才亮

白天红外LED不亮时的待机电流60MA,还不算太大。晚上LED亮的时候电流达到200~300MA,忘了拍照。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12mm可以当望远镜了,个人比较喜欢6mm以内的

网友:
摄像头拆解的很细 致,新开封的视频线就坏估计是凑巧了

网友:
壳子空间浪费了

网友:
这是个高端装备呀,

网友:
模拟的用的地方不多了~

网友:
这做工,海康的好太多了。。

网友:
还用到2个散热器。

网友A:
如果能光学变焦就安逸了

网友:
这个明明是个模拟的,标签上却写着数字高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光学变焦就安逸了

看样子像是能变焦的,镜头上有个螺丝固定着,如果松开螺丝可能就可以调了。怕动了调不好,所以不敢松那个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光学变焦就安逸了

可以换镜头解决,但是只能手动调整焦距和对焦
小黄鱼有各种镜头,注意接口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样子像是能变焦的,镜头上有个螺丝固定着,如果松开螺丝可能就可以调了。怕动了调不好,所以不敢松那个 ...
这个是12mm固定焦距,不能调整焦距,只能调整对焦距离
即:十几厘米处清晰或者二十几厘米处清晰,但是远处就不清晰

一般出厂调整的是无限远清晰,这个可以松开调整的
根据实际需要,例如你需要录制你的工作台,镜头就在一米内,肯定不清晰的,需要手动调整对焦,接上显示器实时查看,直至清晰为止
另外,那个薄片不是防水用的,一边黑色那是简单的消除反光
这个叫遮光罩,也是根据具体场景可以前后移动调整的
原则上申的越长越好,但是需要注意不应遮挡头像,以及是否有明显暗角产生
例如监控位置有电灯,或者阳光直射时,调整挡板位置遮挡一下杂光成像效果立竿见影

网友:
监控玩得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样子像是能变焦的,镜头上有个螺丝固定着,如果松开螺丝可能就可以调了。怕动了调不好,所以不敢松那个 ...

没啥调不好的,楼主摄像机可以接在32英寸以上电视机,取景细节很清楚,对焦容易调好。我试过萤石S1c装2.8-12mm镜头难调,屏幕只有2英寸没数码变焦。联咏96650,96660有数码变焦好调,数码变焦先调最大,再仔细对焦镜头,边缘清晰后数码变焦调最小。

网友:
看着用料不错啊。

网友:
看起来是好东西啊

网友:
明明是模拟的。

网友:
内部做工看着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