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a接口1分5扩展卡怎么用?

楼主(2023-02-22):
小黄鱼买了一个sata接口1分5扩展卡,能直接在这5块硬盘里面的一块安装黑群晖吗?这玩意具体怎么用?看卖家介绍,这个板子需要主板支持PM,但是看芯片的资料好像本身就支持PM,有玩过这玩意的嘛?

在淘宝买了一块mini-pcie转两口sata板子,据卖家说这个板子支持PM,这两个配合起来应该怎么用?

楼主:
mini-pcie转两口sata板子,安装在板子的无线网卡接口了

网友A:
前几天回答你了,sata拆分要主板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回答你了,sata拆分要主板支持

用那个小板支持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回答你了,sata拆分要主板支持

是这么一说,得你的主板支持此功能才行,一般PCIE转或者M2转。

网友:
你那些j1900什么的真心够呛,即便后面支持的,默认也不是打开的,要进bios去开。好多工控板硬件支持,bios里却没有

网友:
很简单的事情,bios下面能看到银盘就是支持,看不到就是不支持,东西在手上自己试下

网友:
1,如果是组成raid,那就是识别成一个硬盘,什么主板都行。
2,如果类似直通卡,是识别成单独的硬盘,那可能需要主板支持
建议买PCI-E接口那种直通卡。

网友:
不太明白哦

网友:
这是端口倍增器,4PIN的那个是输入口,把这个口跟你主板或者扩展板上的SATA接口对接上,然后底下5个口就可以拿来,连接其他硬盘了

其实这个东西有个使用上的小麻烦,如果不安装驱动或者不支持FIS的话只能识别出SATA-0位,也就是5口那边第一个硬盘,电源的话DC或者4PIN二选一,不需要全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mini-pcie转两口sata板子,安装在板子的无线网卡接口了

看着像是ASM1061双口扩展卡

楼主:
可以找到那个五口扩展卡扩展出来的硬盘,不容易啊

网友:
你真的需要这么多盘位吗?

不要跟风。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找到那个五口扩展卡扩展出来的硬盘,不容易啊

SATA都支持PM的放心插,就是入口出口得注意区分

网友(2023-05-12):
这卡性能不咋的吧?

网友:
主板不支持就不能 用。。。。

网友:
搞那么复杂,USB3.0挂硬盘一样好用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