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老本装WIN10 22H2版无法调节亮度的解决。

楼主(2023-02-22):
一台HP的老机,换了2条8G内存,装WIN10的22H2版本,但组合功能键Fn+亮度调节死活出不来,试了安装原装驱动,驱动大师都没用,最后在HP的英文网站找到了答案,要更新HP HotKey 的新版本才可以,搞了两天,终于搞好了。

网友A:
这种热键 都需要驱动  不管那个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热键 都需要驱动  不管那个品牌

问题是HP官网上,这个型号官方提供驱动因为版本太低,根本没用,必须用其他型号的高版本才可以。

网友:
涨知识了,谢谢!

网友:
我那台Dell破本装xp有好几个热键没用,无所谓就没去研究…

网友:
能搞好就恭喜你了
我现在电脑都不敢更新22h2,还是21h2,就怕各种毛病

网友:
我的惠普自从升级了 win10,屏幕热键都没用过,近期实在受不了低亮度,在网上找了无数个驱动,终于搞定

网友:
我那2009年的笔记本,原装win7需要热键驱动才能显示亮度调节这些OSD。

后来装win10的早先版本直接没了OSD。

后来更新到最新的大约21年左右的版本,自带OSD了,说明微软也一直在完善各种驱动。

网友B:
如果不是用不了了或者有问题了,一般很少去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用不了了或者有问题了,一般很少去更新

之前用WIN7一直正常,要不是因为升级了内存也不敢去装WIN10。

网友:
这个确实,win10有很多装了就能支持热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