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bb的ce从1开始怎么破

楼主(2023-02-22):
3281bb主板
双贴/单贴只有一个ce的nw702 或者f16b08lcmf2

ce都是从1开始,r7/r6跳了也没用。
单贴f32b08mcmf2,ce也是从1开始

不过双贴2ce的f32b08mcmf2倒是一切正常。

网友A:
检查一下有没有贴反了吧,问卖你板子的人怎么贴什么方向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有没有贴反了吧,问卖你板子的人怎么贴什么方向就行

没有贴反,然后翻来覆去贴了几次 1ce的都不行
2ce的片都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贴反,然后翻来覆去贴了几次 1ce的都不行
2ce的片都正常

电压跳线呢?设置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跳线呢?设置对了吗?

1.8/3.3都设置了
后来换了个板子问题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8/3.3都设置了
后来换了个板子问题解决了

看来是板子有不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