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openwrt的K2固件怎么用?怎么就没有一个能用的呢?

楼主(2023-02-22):
https://openwrt.org/toh/views/toh_fwdownload下载的
"openwrt-22.03.3-ramips-mt7620-phicomm_k2-v22.5-initramfs-kernel.bin"
"openwrt-22.03.3-ramips-mt7620-phicomm_k2-v22.4-squashfs-sysupgrade.bin"
"openwrt-22.03.3-ramips-mt7620-phicomm_k2-v22.4-initramfs-kernel.bin"
"openwrt-22.03.3-ramips-mt7620-phicomm_k2-v22.5-squashfs-sysupgrade.bin"
刷完后都不能用,不像以前刷的那样,重启也是入不死,这次蓝灯亮,就是不能用
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5216735-1-1.html下载的
5.15
10.1
还有在https://www.right.com.cn/forum/f ... ra=page=1&mobile=no下载的

都不正常,好像是启动不了,问题入不死
在openwrt.org下载的那几个应该有一个能用的吧?是不是哪不对?下载的两个地址上的4个不至于一个也不能用吧?

今天又折腾下,"openwrt-22.03.3-ramips-mt7620-phicomm_k2-v22.4-initramfs-kernel.bin""openwrt-22.03.3-ramips-mt7620-phicomm_k2-v22.4-squashfs-sysupgrade.bin""openwrt-22.03.3-ramips-mt7620-phicomm_k2-v22.5-initramfs-kernel.bin"openwrt-k2-22.03-20200728-edge.bin;filename=UTF-8''openwrt-k2-22.03-20200728-edge.bin好像可以蓝灯,但是不能进后台

10.1
是中文的,但是不能用,openwrt-k2-22.03-20200727-argon.bin;filename=UTF-8''openwrt-k2-22.03-20200727-argon.bin也不能用,英文的那个没有在这,其它的都不出不死

网友A:
刷的这种固件?

楼主:
对了,好像那个10.1就是有时可以进入后来的,全部是英文的,好像不能设置成中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的这种固件?

不懂,我看到是这个型号的,别的也不知道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懂,我看到是这个型号的,别的也不知道呀

我建议你换原厂,这么说你刷好了也是玩不转的,op对于新手来讲不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的这种固件?

这样的怎么了?

网友B:
反正刷不死,多次几种,总会找到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你换原厂,这么说你刷好了也是玩不转的,op对于新手来讲不好玩…

openwrtK2.zip (6.96 MB, 下载次数: 0) 不玩不是一样?万一什么时候发现有可以弄的东西就直接玩了呀,不过我现在用的这个好像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刷不死,多次几种,总会找到可以用的。

不行!试过好多次了,10.1刷几次,可能有一次可以用的,但是是英文的,好像设置不了中文,其它的刷了好多次没有成功过

网友C:
刷了OPENWRT原版固件确实只有英文,需要自己手动安装中文语言包。刷好后,保证能上网的前提下,百度搜安装中文语言包的教程,照做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了OPENWRT原版固件确实只有英文,需要自己手动安装中文语言包。刷好后,保证能上网的前提下,百度搜安装 ...

可是目前只有10.1的包有可能使用,英文看不懂,多数时候刷成功不能用,不知道怎么回事,其它的也不懂了

网友D:
K2的接口都是百兆吧貌似

网友E:
op对于新手来讲不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op对于新手来讲不好玩

可是别的不玩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K2的接口都是百兆吧貌似

是的!以前不知道,当时还是200M的宽带,后来知道,现在用100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K2的接口都是百兆吧貌似

就是很鸡肋哈哈哈哈

网友F:
建议用老毛子的固件,OPW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用老毛子的固件,OPW不好用

嗯!我发现了,我上传的那个还是好的呢!不过也不行,其它的就更差了

网友G:
官网的固件肯定可用,默认全英文改中文需要安装中文语言包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官网的固件肯定可用,默认全英文改中文需要安装中文语言包

4个只有3个可以重启,但是没有用,1个都不出不死,刷了多少次了,都是这样结果,其它有中文的和英文的都不如我上传的稳定,我上传的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