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K2刷的openwrt好像不太稳定,老掉线

楼主(2023-02-22):
把它放在猫后面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水星桥接时连接上了,但是上不了网,在后台也看不到水星,但是在水星上显示已连接,就把小米放在前面了,用这个桥接,今天才启动多久?刚才发回复的时候出现错误,开始以为是什么关键字,看了半天也没有发现,过了一会就好了,可能是断流,宽带好像质量不行,速度差,不至于断

网友A:
没有K2,帮你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K2,帮你顶一下

网友B:
OP不适合新手,友好度没那么高,没一定的技术储备玩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不适合新手,友好度没那么高,没一定的技术储备玩不转…

网友C:
我老家也用k2 经常桥接隔壁的WiFi 偶尔不稳定 我用官改的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老家也用k2 经常桥接隔壁的WiFi 偶尔不稳定 我用官改的固件

无线组网本来就是不稳定的因素…

网友:
OP不是不稳定,是没有无线驱动,所以无线部分比原装的弱一点,只是做些桥接之类的话原版固件就行了,不用刷op

网友:
家里有个K2P的,之前刷的华硕固件挺稳定的,现在为了远程设置,刷了带zero的老毛子,也挺稳定的,基本上不用重启什么的。远程也没掉过链子,就是缺少个黑白名单限制功能

网友:
桥接还是用原装固件好,而且最好用5G桥接别用2.4G,我就一直在用原装固件桥接,用的是5G。2.4的桥接后经常掉线。

网友:
K2桥接用了三年多了一直很稳定,玩游戏都没掉过线,主路由K2P,用K2桥接的,都刷的华硕

网友:
OP不适合新手

网友:
K2用老毛子不行吗?

网友:
个人觉得8楼的分析有些道理

网友:
K2适合玩,再説这东西也有年头了,可以考虑换了。

网友D:
k2 /k2p 适合刷padavan

网友:
引用 网友D:
k2 /k2p 适合刷padavan

对,我老家也是k2p刷的padavan蹭网 ,稳定使用至少4年左右了。

网友E:
我觉得家用图稳定还是用华为啥的好点吧,对于小白来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家用图稳定还是用华为啥的好点吧,对于小白来说

有华为固件吗?

网友:
k2还是继续荒野无灯,或者老毛子精简版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