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铭瑄256GB、SM2246EN 开卡问题Compare Flash Fail 求助

楼主(2023-02-22):
突然断电,然后电脑就不显示硬盘了,在磁盘管理器显示1024M而已。  找了几个SM2246EN工具开卡都是不成功,是开卡设置不对么?

网友:
有个CE有问题,当然开不出来。如果是颗粒虚焊,加焊一下试试。如果还不行,那就只能开一半容量了。46EN 应该不支持3通道。

网友:
可能虚焊,加焊或重新植锡试试!

网友:
这个断电不会导致虚焊,多半是一个ce坏。

网友:
点上右上角600左下角的那个选项试一下

网友:
大概率虚焊,重新加焊试试

网友:
2#大佬说的有道理

网友:
我也是遇到了同样问题

网友A(2023-05-01):
居然真有厂家用L06B配2246?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真有厂家用L06B配2246?

真稀奇。到处都是2246en搭配l06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