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手机NFC给公交卡充值刷不进去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2-22):
用手机NFC给公交卡充值有时能成功但是失败的概率更高些,经常会显示正在刷入公交卡但是一直就是停在这个界面无法刷进去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换了一部手机也是如此。

网友A:
还能这样操作,真不知道!

网友B:
早上刚充了两次,是用掌上公交APP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能这样操作,真不知道!

如果你自己手机不带NFC。
公交站台还会挂了一个小机器,你用蓝牙连接它,它有NFC帮你写进卡里。

网友C:
估计手机NFC位置没找准?或者有充电线圈干扰

网友D:
当地应该有公交app吧,啥卡都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能这样操作,真不知道!

用手机充值确实方便有些代理充值的店铺还要收手续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上刚充了两次,是用掌上公交APP

我之前用微信和深圳通充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手机NFC位置没找准?或者有充电线圈干扰

可惜手机背部又没有标识NFC的感应位置,但是靠近摄像头位置就能直接读出卡片余额了就是写入不成功,不知道和安装了手机壳有没有关系而且公交卡也装了卡套下次拆卸下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地应该有公交app吧,啥卡都不用

是给小孩子用的公交卡。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给小孩子用的公交卡。

哦,我们这边孩子都有学生卡,乘坐地铁公交都免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我们这边孩子都有学生卡,乘坐地铁公交都免费

我这里好像学生卡是原价五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手机NFC位置没找准?或者有充电线圈干扰

晚上把手机壳和公交卡的卡套都拆了再贴近手机充值一下就成功了。

网友E:
nfc线圈在主板外面罩子壳上,对准手机后面上半部分,壳肯定有影响

网友F:
这个应该跟软件有关吧?以前我支付宝充值过行的,后来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nfc线圈在主板外面罩子壳上,对准手机后面上半部分,壳肯定有影响

读取倒是每次都成功就是写入影响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应该跟软件有关吧?以前我支付宝充值过行的,后来就不行了

软件有时也会出问题,以前用别的app也冲成功一次后来又发现冲不了,不过现在很多软件都可以充值。

网友G:
充值成功了说一下,我一直以为手机只有读功能,写不了,所以从来没想过用手机充。。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充值成功了说一下,我一直以为手机只有读功能,写不了,所以从来没想过用手机充。。 ...

后来把手机壳和公交卡的卡套都拆了再贴近手机就充值成功了,还有充值操作手机要快点因为时间太久有可能会自动断开连接。

网友:
要对准手机nfc位置,看看读卡能成功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