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组装了个电容点焊机

楼主(2023-02-22):
以前的点焊机就3个mos管不够用,这次组个12v5mos的板子,按照坛友的方法给控制板升压使用

用0.15的镀镍片组了个电池开40档就够了

正好锅盖子螺丝掉了也给螺丝点一下

网友A:
电容多大的?3000F?

网友:
看这体积估计是3000的

网友:
自己没那个技术,黄鱼买了板子,24管的,可以点焊0.15镀镍压铜,电动工具用用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多大的?3000F?

是3000f的,至少要这容量才够用吧

网友:
这么皱皱巴巴,以后锅盖怎么刷!

网友:
用升压板给控制板供电,这个办法不错

网友:
把锅盖当电池给点了。

网友:
点焊效果以电池为准,不锈钢比电池点焊容易得多。

网友:
楼主应该给它穿个衣服

网友:
一直想有个点焊机

网友B(2023-04-16):
也想做个点焊机,按照你的图片画了图,你看对不  麻烦了

问题

1:输入5.4V DC ?  输出12V ?
2:开关闭合给电容充电,不可焊接,开关打开,焊接,
     焊接和充电不可同时进行,是这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想做个点焊机,按照你的图片画了图,你看对不  麻烦了

充电和放电可以同时,12v是给控制板供电的,我是12v电瓶用的控制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充电和放电可以同时,12v是给控制板供电的,我是12v电瓶用的控制板

图对吗?   输入5.4V DC ?  输出12V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对吗?   输入5.4V DC ?  输出12V ?

没问题,12v是给控制板用的又不是点焊笔的工作电源

网友:
马克一下,回去也改一下自己哪台。

网友(2023-05-17):
点焊机我做了一半做不下去了,因为焊锡挺方便的,就是焊负极手速要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