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奶奶家电视上半部出现横线,难修嘛求指点

楼主(2023-02-22):
  我家奶奶家电视出现横线是那里出问题了,大家看看难修嘛?指点指点

网友:
屏线问题 或者屏问题

网友:
运气好是屏线虚了,运气不好就是屏坏了

网友:
屏排线虚了,不好搞

网友A:
液晶屏的问题,这种没有修复价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晶屏的问题,这种没有修复价值了。

看来只能卖废品了

网友:
重新压线。。。。费用应该能接受

网友:
重新压排或者直接换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