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dilinx] 这种indilinx的老固态有高手玩过吗?rom在哪儿

楼主(2023-02-22):
右上角的tp4,5试过,没反应。另外通过转接线连电脑尝试开卡行吗? 还是这种老板子必须接主机ide口?

网友:
里面那个电感都裂了

网友:
何止电感裂了

网友A:
老盘能还能找到固件啊,多大的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盘能还能找到固件啊,多大的盘啊

256G的好像,不能开挺可惜的

网友B:
J4,J5,第一次玩固态DIY开卡,就是indilinx

网友:
经典主控,可以难度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J4,J5,第一次玩固态DIY开卡,就是indilinx

谢谢回复,晚上回去试试,有不懂再请教大佬

网友(2024-08-28):
拆颗粒至少是mlc颗粒,也有可能是s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