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公牛led吸顶灯怎么降低亮度?

楼主(2023-02-22):
如题问题?

电阻上面标记为:R3 4R30,R2 3R60,R4 304,R1 472

网友A:
量下上面的电阻,找几欧姆那个采样电阻,调整电阻(加大)值到你需要的亮度

网友:
改R4
紫薯布丁

网友:
R4是输出端并的电阻吧

楼主把U1型号查清楚先,元件看不清

网友:
这是准备长期用增加寿命吗

网友:
应该是R2或R3中的一个,欧姆级的电阻改大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下上面的电阻,找几欧姆那个采样电阻,调整电阻(加大)值到你需要的亮度 ...

R3电阻上面标记4R30,R2标记3R60,R4标记304,R1标记472

网友B:
看看R2和R3是否并联在一起的?如果是,拆掉一个

网友:
减少输出电流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R2和R3是否并联在一起的?如果是,拆掉一个

拆了R3  亮度减少了一点点不够 怎么弄

网友:
那试下拆了R2,接回R3;还不行,运用R2xR3/R2+R3公式来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