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北京思华盛科技的多用2500W插板-驰华JH888-6B

楼主(2023-02-22):
这个老插排了,仓库里扔了一地,捡了两个稍微干净的拆开看看做工咋样。
6位的,兼容几乎所有的插头8种,带指示灯,总开关,过流保险。

结果两个都是靠近指示灯的插孔冒黑烟,这勾起了我的好奇心,为啥会坏同一个位置。

仔细看坏的都是靠近氖泡指示灯的那个插孔位,

过流保护器和总开关,触点已烧黑,可以扔了

保护器是驰华自家的250V10A,倒也说得过去

不是一体铜条,是铆接的,其中有一个已经松脱了,工艺看起来比较粗糙

所有的接线都是铜鼻子加螺丝垫圈螺母固定,这点好评,只有氖泡是焊接的,套管的限流电阻已烧黑

这个触点轻微发黑,拆开用棉棒就能擦亮

最后把两个插排合二为一,发黑的铜条全部扔掉,不发黑的拼到一个盒子里正好,倒不是缺插排用,留办公桌小功率充手机还是可以的
分析一下为啥会坏同一个插孔位,大概是氖泡长期发热,导致塑料老化,铜条松动,加上海边比较潮导致间隙打火?瞎猜的

下集预告,好久没修充电器了,修车店老板托人带了6个板,两个壳给我,只有一个要求,修好其中一个并改成可调电源,估计要烂尾了

楼主:
也有可能是塑料被加热老化无法固定铜条,弹片与插头松动导致发热加剧打火

网友A:
坐等维尼老板重操旧业

网友:
这种插孔很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B:
这两个壳儿不好赚啊,修车铺老板巧使唤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壳儿不好赚啊,修车铺老板巧使唤人

修车铺老板用两个空壳子起伏维尼老板

网友C:
多久不接单,一接就是大单!修可以,改可调就耽误时间了,烂尾估计跑不脱了维尼老板

对于才要两个插板差评!可以多拿几个,以后有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多久不接单,一接就是大单!修可以,改可调就耽误时间了,烂尾估计跑不脱了维尼老板 ...

改可调比较麻烦,很耗时间,维尼老板好说话,修车铺老板利用了这个漏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改可调比较麻烦,很耗时间,维尼老板好说话,修车铺老板利用了这个漏洞 ...

估计维尼老板现在没啥时间了,况且可调改得不好还要炸管赔钱,可能还有啸叫声!!这老板精啊

网友:
下集预告,六合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维尼老板现在没啥时间了,况且可调改得不好还要炸管赔钱,可能还有啸叫声!!这老板精啊 ...

所以烂尾是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等维尼老板重操旧业

大概率烂尾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壳儿不好赚啊,修车铺老板巧使唤人

确实不想修哈哈

网友:
指示灯点亮后限流电阻发热较大,贴紧外壳,容易造成外壳老化变酥。

网友D:
铜条再利用吧

网友:
是磷青铜把?shishi试试

网友E:
这几个拼个好的也难搞哦,都是同一个品牌好评,省得元件参数不一样

网友:
看了拆解过程,对内部结构有了了解。遇到问题插排也不会犯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几个拼个好的也难搞哦,都是同一个品牌好评,省得元件参数不一样

仓库退役下来有几十个这样的同款插排,铜条是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铜条再利用吧

大概只能玩电解铜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