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牛中控 灯控 仪表 拆解

楼主(2023-02-25):
——————————V35中控——————————

外观
正面,左上角两个指示灯 4G信号和GPS信号,还留有提示音喇叭的出音空

接口

侧面

底部,有型号&参数标签

共四颗螺丝固定,扭下一撬就开

上盖,有蜂鸣片 指示灯导光柱

接口处有胶圈

内部,电路板正面

侧面

电路板也由四颗螺丝固定,扭下后需用些力才能拆下主板

底壳

L610-CN

极海 APM32 E103RCT6 arm

小模块是L76BK

_________________灯控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外观
正面,该喇叭提供的是转向灯的提示音等

接口

侧面

背面

也是由四颗螺丝固定,扭下后一撬就开

喇叭

主板全貌

12V上60V,保险烧了

背面没有元件

————————仪表——————————————
外罩由六颗螺丝固定

主体,密封圈都是有的

扭下四颗螺丝后拆开

内部

接线焊点饱满圆润

屏幕排线有胶带固定

极海 APM32 E103VBT6 arm

C12模块

TP8485E 电源管理芯片

主板背面没什么东西,灯珠是显示远光灯,转向灯,状态的

屏蔽罩下

就这些了,没什么
具体维修过程没记录全就不发上来了
完~

网友:
这个中控还可以,没有胶。替同事修的一个电动车充电器,全是胶,死的心都有了

网友:
谢谢分享,做工可以,科技进步,功能比较多,电动车也进步了

网友:
一直想把灯控装个在我车上,那叮咚叮咚的声音好

网友:
电动车中控实用的功能不少,越来越方便

网友:
我的U1C中控一年就挂了,赶在出保之前马上换了一个

网友:
这中控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
做工不错,还挺复杂的,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做工可以

网友:
这个做工还是很好的

网友A:
新款的设计更合理了一些,用上了LTE模块,6年前的中控用的是gsm 并且是联通号段

网友:
小牛的车,除了架子和电芯比较烂,别的地方设计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2023-05-12):
感觉里面有三个无线模块是吗?立起来的那个是蓝牙天线还是什么

网友(2024-08-21):
楼主有维修教程吗?求一份

网友(2024-11-30):
做工貌似很不错

网友(2025-07-22):
这个灯控炸了有什么故障表现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款的设计更合理了一些,用上了LTE模块,6年前的中控用的是gsm 并且是联通号段 ...

貌似现在可以花钱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现在可以花钱换。。。

是的,299,有点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