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关于9.8元电子钟改锂电问题。

楼主(2023-02-22):
请问大家有入手9.8的电子钟吗?我入手了一个想改锂电来用,接上锂电之后,电子钟开机一下,就马上关闭了,按过所有按键都 没有反应,断开锂电,再接上,也是一样亮一下就灭了。

不知哪里的问题。

网友:
确定钟和锂电电压一致?

网友:
电压不一致烧了吧,原电池是3V,加锂电要串二极管的

网友:
真狠,直接加,钟这个用电少的,锂电也得充电啊!

网友:
这种钟,很省电的,何必呢?????确定好原电池电压,再改锂电的电压,基本功

网友A:
按说应该没问题啊 锂电满电4.2 电路板那印刷的3.7V

楼主:
我的锂电测是3.8V,接到3.7V上。接回原来的,就正常了。、

网友:
电压不一样,烧了吧,接回原电池看看能不能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说应该没问题啊 锂电满电4.2 电路板那印刷的3.7V

我也觉得没有问题,不过,接上就亮一下就关了。

网友:
接错了吧,这是3V的

网友B:
PCB上是标示的3.7……
不过你试试接到5v那?

网友C:
再用2032电池换上去试试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用2032电池换上去试试能不能用?

换了一个新的2032也是一样。

网友:
电源输入接错了,在2032焊脚接入,应该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上是标示的3.7……
不过你试试接到5v那?

接到5V哪里,也ESP哪里也亮了,电子钟也一样亮一下就灭了。

网友:
两个18元包邮买了两个,做工比哪些普通的好多了,至少没有斑马线,插电用不方便也想改锂电,那个2032电池应该是记忆用的,是不是先把那个WI-FI模块拆掉

网友:
这我的一闹钟总是慢

网友:
首次购买拆机的坛友3.7v接了锂电池没问题

网友:
总觉得玩的很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