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罗技 鹅卵石鼠标

楼主(2023-02-22):
两年前京东自营买的这款鼠标,给老婆用的,家里之前鼠标都是IBM和罗技,但是她说老款罗技的按键太响了,要新买个静音的。

虽然我知道静音的键程和手感肯定略差,但老婆说的就是对的、老婆的指示必须100%执行。

两年过去,最近老婆说右键不太灵敏,要大力才有响应。我拿来试用了半天,好像没问题,可能是我击键用力已经习惯了大力度。
但是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只能拆开打点WD-40先试试了,喷完老婆说好像有改善。OK,收工。

▼先贴一个官网的主要功能图,可以蓝牙和无线双连接,这个不错。然后电池现在2年了也还有1.38V。

▼开拆,三明治结构,上面盖板是靠磁吸和中间层连接的,中间层和底部是卡扣和1颗螺丝固定,很好拆。
   附送的电池是GP海外版,用了两年还能用,只能说鼠标和电池都不错。

▼电路板特写,由于没有大问题就没有深拆看背面了

背面借用值得买上一位大神的图,如侵删

▼右侧微动特写

▼顶盖的磁吸是靠3颗螺钉(下半部分黑色螺丝)实现的

▼底部,有开关和连接选择,还有一颗指示灯。
   开关其实基本没关过,带自动休眠和节点功能。
   选择按钮:长按是蓝牙配对,配对时蓝色指示灯闪烁,连接成功后长亮显示蓝色。
                    短按是切换蓝牙和无线,无线连接成功后显示绿色。
   指示灯应该还带电量显示功能,目前电量充足,电脑上显示电量100%,所以灯还是正常颜色。

▼无线连接时要用到的接收器和收纳仓,我特别喜欢这个收纳仓设计,略微过盈,卡住丢不了,又能很好取出。

总结:罗技做工还是一流水平,静音和按键手感不可兼得。
以上,全文完,谢谢观看。

网友:
总结:罗技做工还是一流水平,静音和按键手感不可兼得。

网友A:
手感不行,但是造型,便携,质量都很好
我一直在找一个适合我21cm大手的手感好鼠标,哪怕是外壳,可惜了,至今没找到特别合适的
有个合适外壳就可以改装了,304是不二之选

网友:
可惜不是光栅

网友B:
这个按键里面是不是就是锅仔片?

网友:
wd40总归是治标不治本

网友C:
静音微动还是其次,造型硬伤,因为短小鼠标手指都会弓起来,遇到正常弧度手指都是刷指纹那个部位来按,而遇到扁平,会变成用指尖按,所以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按键里面是不是就是锅仔片?

不是的,是微动。罗技这点下限还是有的。
锅仔片的话估计手指要废,而且也很难静音。

网友D:
看来罗技也没落了,用上了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感不行,但是造型,便携,质量都很好
我一直在找一个适合我21cm大手的手感好鼠标,哪怕是外壳,可惜了, ...

手感确实不好,但是因为超薄设计,造型只能给功能让路。
不过超薄里面,这个手感应该算最好的了。

楼主:
一般人而言,这个是不是光栅不重要,比如我就感受不出来。
何况价格也在那里。

网友:
换个凯华红点静音微动吧,那玩意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静音微动还是其次,造型硬伤,因为短小鼠标手指都会弓起来,遇到正常弧度手指都是刷指纹那个部位来按,而遇 ...

是的,为了好看和便携而进行扁平设计,牺牲了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罗技也没落了,用上了编码器

成本使然吧,感觉现在的质量也没以前好了。
我的罗技和IBM都十几年了依旧丝滑,老婆之前用的罗技也是很多年都很好用。
就这个的右键变得不灵敏了。

网友E:
今天刚维修一个罗技的M186 无线鼠标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的,是微动。罗技这点下限还是有的。
锅仔片的话估计手指要废,而且也很难静音。 ...

这种方形的微动里,还是锅仔片把锅仔片加个壳就是微动

网友G:
式样还是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今天刚维修一个罗技的M186 无线鼠标

有啥心得可以赐教的吗?
我发现其实不是里面磨损了,因为右键本身就用的很少,应该是左键用多了,导致右键上盖略翘起,肉眼无法感知。
然后我又在右键的按钮背面贴一层透明胶布,缩小键程,双管齐下就彻底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方形的微动里,还是锅仔片把锅仔片加个壳就是微动

哎呀大意了,如果这么说所有微动里面都是裸奔的锅仔片也能说的过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式样还是很不错的

样式和便携性、握感(不谈按键手感)确实不错,还是双模的。
耗电也极低,我家基本不关机的。
另外模具精度还是高水准,卡扣各处都能严丝合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