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请问大家,如果手机换电池,哪个品牌的比较好? 我的苹果8电池不行了

楼主(2023-02-22):
请问大家,如果手机换电池,哪个品牌的比较好? 我的苹果8电池不行了。

网友:
去年底刚换

网友:
换过6SP ,公牛,感觉还行

网友:
帮人换过倍量的电池,还行

网友:
品胜电池可以一试

网友:
德赛的不错,苹果原装得也是这个,可以直观看电池损耗。我在京东直营店买过品胜的,在本地维修点免费更换,一年多了,损耗依然为零,但效果差多了

网友A:
德赛的不错,
德赛的不错,可以

网友:
挂羊头卖狗肉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德赛的不错,
德赛的不错,可以

德赛的电池会流出来零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德赛的电池会流出来零售?

假的,德赛就没出过这些电池。

网友:
品胜、昂达这些电池可以,或者换电芯。

网友:
都声称原装。

网友(2023-04-01):
自己看着选吧,这些品牌参差不齐,可能这一批是好的,然后下一批就不行了,也有真正原装的原厂电池,就是价格很美丽,能看到电池效率的那种,就是把原厂电池寄给你,装上之后手机进诊断模式,他那边苹果官方的软件,跑个测试,就好了

网友:
换过好几个牌子,用不了多久就跳电,都没有天才吧换的好

网友:
飞毛腿
品胜一般,别的就更不行。

网友:
有个攻城狮bing的淘宝电池很不错,建议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