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尽量不用杜邦线

楼主(2023-02-22):
(图片)

网友:
杜邦线的质量不行?铁的?还是插针小了不稳固?

网友:
没头没位 什么都没看懂

网友:
插接口,都没有焊接好用。

网友A:
一直不知道这种面包板内部连通是什么规律。一直想买个了解下,一直没买,就这样过去了20年,还是不知道。

网友:
确实,没见过有人拆下面包板

网友:
你以为面包版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不知道这种面包板内部连通是什么规律。一直想买个了解下,一直没买,就这样过去了20年,还是不知道。{: ...

2边看杠,中间就是上下5孔连一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直不知道这种面包板内部连通是什么规律。一直想买个了解下,一直没买,就这样过去了20年,还是不知道。{: ...

你用万用表量量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直不知道这种面包板内部连通是什么规律。一直想买个了解下,一直没买,就这样过去了20年,还是不知道。{: ...

满足你的好奇心,您只需为此支付200块劳务费即可

左右两列金属电极,每个电极连通5个孔,把器件插中间凹槽位置,每个引脚就都有n个连接的孔,再插针线戳里面连接线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满足你的好奇心,您只需为此支付200块劳务费即可

你这个好像质量比较好啊,我那几个经常一插排针下面就凸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好像质量比较好啊,我那几个经常一插排针下面就凸出来…

也这么回事儿,孔比较松,能凑合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用万用表量量就知道了

从来没买过,我学电子那会,还没见过这玩意,那大约要从1993年说起;那时候天还很蓝,田头的水沟水还能喝,小姐还是尊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来没买过,我学电子那会,还没见过这玩意,那大约要从1993年说起;那时候天还很蓝,田头的水沟水还能喝 ...

那时候扶老人还不会倒贴钱

网友:
尽量不用杜邦线

网友:
走线固定了不用杜邦线,可以去免费打板了

网友:
其实买好点的杜邦线就成

面包板也有质量差的,自己弄线,比较费时间.
用现成的线,一样有杜邦线类似问题

网友:
杜邦线,效率更高一些,验证小项目还是很方便的

你这样使用方式,可重复使用的比例不会很高,不同的验证项目总会有些不同

你这多色单芯的线,也不是很容易就能从手边的废旧材料中找的,也要特地去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