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安装群晖关闭显示器的问题

楼主(2023-02-22):
我用笔记本安装黑群晖后,发现一个问题,显示器不能关闭,一来对显示器不好,二来太费电了,问下大家这个问题有办法解决吗,网上没找到答案

网友A:
群晖没用过,但一般的笔记本合盖就可以关闭显示器

网友:
如果可以动硬件的话,把屏线拔了就行,非常简单。

网友B:
群晖本来就没考虑在笔记本上用,没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群晖本来就没考虑在笔记本上用,没有这个功能

是的,我想群晖应该是基于Linux,不知道有没有命令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群晖没用过,但一般的笔记本合盖就可以关闭显示器

晚上试试看

网友C:
设置盒盖不关机,但显示器会关闭,这样就可以当主机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盒盖不关机,但显示器会关闭,这样就可以当主机用了

关键是哪里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想群晖应该是基于Linux,不知道有没有命令可以用

命令需要配合电源管理程序和显卡驱动,群晖是个高度定制的系统,估计悬,
xset s 秒 这个命令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设置盒盖不关机,但显示器会关闭,这样就可以当主机用了

那是windows,群晖下根本没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群晖没用过,但一般的笔记本合盖就可以关闭显示器

是的,大部分笔记本合盖就会关闭显示,与操作系统无关。

网友D:
找块磁铁,对着电脑屏幕外圈转着圈跑一圈,看看屏幕上有没有能吸上去的地方,然后对应的主机地方就是合盖检测然后贴在主机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块磁铁,对着电脑屏幕外圈转着圈跑一圈,看看屏幕上有没有能吸上去的地方,然后对应的主机地方就是合盖检 ...

ibm的,不是磁吸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ibm的,不是磁吸的

合盖检测应该是有把,一般不都是干簧管,霍尔检测嘛
   还有  ibm的还是别用了  留着收藏把

网友E:
实在不行

拆开,给显示屏供电加个开关

引线安装开关到合适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合盖检测应该是有把,一般不都是干簧管,霍尔检测嘛
   还有  ibm的还是别用了  留着收藏把 ...

ibM真的的太难用了,不知道为什么无法引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在不行

拆开,给显示屏供电加个开关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合盖检测应该是有把,一般不都是干簧管,霍尔检测嘛
   还有  ibm的还是别用了  留着收藏把 ...

还真是磁吸的,之前操作错了,以为是在b面,没想到是在屏幕上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60一张的1037 挺好的

网友:
高手挺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