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教各位大神,怎么驱动硬盘上拆下的无刷电机?

楼主(2023-02-22):
请教各位大神,怎么驱动硬盘上拆下的无刷电机?想DIY一个小电磨。

补充内容 (2023-3-3 10:50):
问题已解决,谢谢bb1237分享的方法。硬盘改电磨解决自停方法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3606796

网友:
淘宝上有卖驱动板的

网友:
硬盘上拆下的无刷电机力量太小了,属于高转速底扭矩。

网友:
没有必要搞,看着转速挺快,但是没有劲。

网友:
力量太小,用于精密抛光还行
能找到硬盘电路板上驱动芯片资料的话,可通过跳线让电机直接全速运转。
不然就买“无刷电调”

网友:
别折腾了,力量太小太小,几乎没有使用价值。

网友:
想改成风扇用也许还可以。

网友:
无刷电调就行,但是转速虽高,扭力太小,除非拆了重绕定子,这种电机主打精密,7200转几乎没有震动,做电磨,用错了方向,不要被网上那些硬盘改砂轮机什么的骗了

网友A:
记得是短接数据线的25就可以一直转

网友B:
快手上截的图模拟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是短接数据线的25就可以一直转

谢谢!能不能具体一点,我是小白一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手上截的图模拟可以参考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
用来磨小钻头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不香吗?

网友:
以前好奇,把类似10楼的驱动也做了一个,感觉还不如硬盘原电路板驱动的效果好。

网友:
这个电机还不如用550电机

网友:
3个tda2030可以驱动,可以网上找找电路图,但是发热比较大

网友C:
这个是怎么做到的?我去看了一下,领券后要9块多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怎么做到的?我去看了一下,领券后要9块多呢

我直接就领的19块的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直接就领的19块的券

这个是不错,可是我不一定能买到,先去看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