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界] 热效率44.26%!吉利新雷神电混发动机量产下线

楼主(2023-02-22):
根据目前掌握的消息,新一代雷神电混发动机BHE15 Plus不仅具有44.26%的超高热效区间,同时扭矩和功率参数也进一步提升,而且更让国内消费者欣喜的是,其换装了全新的四缸结构。

官方也表示,正在开发中的雷神电混产品热效率已突破46%,这意味未来的混合动力系统将会拥有更加出色的省油表现,届时吉利、领克等品牌在内的吉利控股集团混动乘用车产品都将受益。

作为吉利全新推出的混动系统,雷神混动于去年上线,目前已用在了吉利、领克等品牌车型之上。

以星越L雷神Hi·X油电混动版为例,其搭载的DHE15混动专用发动机(最大可输出150马力,峰值扭矩225牛米),与之匹配的是全球首款量产3挡混动电驱变速器DHT Pro,它并非传统意义的变速箱,可以看作是混动系统的智能能量控制中枢,可实现纯电机驱动、油电混合驱动、智能发电、智能能量分配和3挡变速增扭的强大功能。

不过由于是三缸机,普通消费者接受起来尚有难度,而此次新一代雷神电混发动机BHE15 Plus的量产下线,则将补足最后一块短板,助力今年吉利汽车迎来爆发式增长。

网友:
活塞式航空发动机的热效率为20%〜30%;涡轮喷气发动机的热效率为24%〜30%;涡轮风扇发动机的热效率提髙到40%〜46%,

在2020年9月16日,潍柴率先发布了全球首款突破50%热效率的商业化车用柴油机;玉柴在2020年已经完成了50%热效率内燃机的技术研发工作;2021年9月,康明斯发布了量产热效率达48%的15L国六车用发动机,预计年底将由东风康明斯率先生产;解放动力预计2025年实现热效率达到55%的目标......

我们在日常用车时是不可能这么去计算的,也没有必要这样做。发动机设计定型后,热效率基本就固定了。汽油机最高热效率一般在30%~40%之间,柴油机最高热效率略高一些,在35%~45%之间。那么剩余的50~60%的能量哪儿去了?很遗憾,它们被白白浪费掉了。发动机在运转时会产生机械阻力损耗、泵损耗、排气损耗、冷却损耗、未燃损耗,等等,它们会消耗大量 的能量,甚至比可利用的能量还高。

网友:
混电是双倍维护成本。

网友:
助力今年吉利汽车迎来爆发式增长

网友:
感觉还是看价格了,秦P DMI的价格很香啊

网友:
舒服哥越来越有章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