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请高手帮忙看下这款电桥是同惠的哪个型号,是2821还是2821A还是2821B

楼主(2023-02-22):
请高手帮忙看下这款电桥是同惠的哪个型号,是2821还是2821A还是2821B,找了好多拆机图看起来都不太一样啊

网友:
不认识这玩意的非高手飘过

网友:
静等高手指点

网友:
同惠的手持电桥同系列的其实电路板都一样的(后缀不同),软件里面有限制区别。

我很多年前改的同惠2822A到100KHz(2822系列也都一样)。下面是隔壁论坛的链接

https://www.shoudian.org/forum.p ... &tid=1449831&extra=

楼主:
myydno1 发表于 2023-2-22 20:37同惠的手持电桥同系列的其实电路板都一样的(后缀不同),软件里面有限制区别。

我很多年前改的同惠2822A ...

其实有区别,区别还不小。看都是A面屏幕下方的电路,完全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有区别,区别还不小。看都是A面屏幕下方的电路,完全不一样。

还真是。不过2821我手里没有,2822系列我可以肯定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