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请教下88NV1120开卡过程不报错不认盘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2-22):
马牌88NV1120主控真不好开,按网上描述的,第一步先选择全部擦除,PASS;第二步不拔插硬盘,勾选RDT开卡,开卡过程进行到一半,没有报错,直接不显示盘了。重新拔插接入,还是显示16M。如果不勾选RDT,开卡也是这个现象,芯片是现代的,请问大佬是什么原因,是开卡方法不对吗?
Marvell_88NV1120_MPTool_2019.07.25_Hynix
Marvell_88NV1120_MPTool_2019.07.25_Toshiba
Marvell_88NV1120_MPTool_2019.11.22_Hynix_V1
88NV1120-BOK
还有其他的开卡软件吧,都试了,一直没成功,请大佬们指教。

网友:
你怎么短接?

楼主:
就是图片上的两个孔,整个盘也只有这两个孔,短接识别16M,全盘擦除后不短接也认16M

网友A:
软件版本选闪存选项有“em5r整容”的
第一步勾选擦除全部没错,第二步去掉勾选擦除全部(不要勾选rdt),再开一次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版本选闪存选项有“em5r整容”的
第一步勾选擦除全部没错,第二步去掉勾选擦除全部(不要勾选rdt),再开 ...

谢谢楼上大佬,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版本选闪存选项有“em5r整容”的
第一步勾选擦除全部没错,第二步去掉勾选擦除全部(不要勾选rdt),再开 ...

我这里版本都试EM6R,没有EM5R的,大佬方便的话发一个,多谢!  kaixinxiao22@126.com

网友:
同意楼上的建议

网友:
楼主的软件可以分享吗

网友:
我也有一个,都是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