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Arduino 添加 atmega 支持芯片类型(含部分其他板子的支持库)

楼主(2023-02-22):
arduino 百度教程已经很多了,几乎大部分用过的人都知道 esp8266 esp32的添加方法
看到论坛还有人问 atmega 其他型号的问题。。。来个简单的教程吧

1.编辑器首选项

2. 附加开发板管理器网址

arduino 2.x 版本也是一样的配置,只是界面不同而已

要添加的地址

ATtiny13
项目地址 https://github.com/MCUdude/MicroCore
库地址 https://mcudude.github.io/MicroC ... icroCore_index.json

ATmega328  ATmega168  ATmega88  ATmega48  ATmega8
项目地址 https://github.com/MCUdude/MiniCore
库地址 https://mcudude.github.io/MiniCo ... MiniCore_index.json

ATmega6490
ATmega6450
ATmega3290
ATmega3250
ATmega2561
ATmega2560
ATmega1281
ATmega1280
ATmega649
ATmega645
ATmega640
ATmega329
ATmega325
ATmega169
ATmega165
ATmega128
ATmega64
AT90CAN128
AT90CAN64
AT90CAN32

项目地址:https://github.com/MCUdude/MegaCore
库地址:https://mcudude.github.io/MegaCo ... MegaCore_index.json

mega1284        mega644        mega324        mega164        mega32        mega16        mega8535
项目地址 https://github.com/MCUdude/MightyCore
库地址 https://mcudude.github.io/Mighty ... ghtyCore_index.json

Mega4809        Mega4808        Mega3209        Mega3208        Mega1609        Mega1608        Mega809        Mega808
项目地址 https://github.com/MCUdude/MegaCoreX
库地址 https://mcudude.github.io/MegaCo ... egaCoreX_index.json

添加了地址后就可以跟开发板管理器里搜对应型号的板子安装了

比如我搜索 atmega64 安装就可以了

用其他 arduino 开发板下载ISP程序,作为编程器给其他芯片下载程序。比如uno的板子直接烧录这个程序

关于使用uno开发板当做ISP给其他片下载的功能可以参考这个
https://blog.csdn.net/u012388993/article/details/112648310

后面的操作就是用 uno 的板子作为下载器,也就是 arduino as ISP 给其他芯片下载bootloader和程序
记得开发板选择对应的芯片,如 atmega8等,然后点击烧录引导程序,或者项目-使用编程器上传(直接下载可能会覆盖uno中的程序)
执行前先修改目标板的晶振类型(再往下看一张图),extenal 是使用选择外置晶振,internal是使用内置RC

只要烧录引导程序之后就可以直接用usb连接目标板子,串口下载程序了

http://arduino.esp8266.com/stable/package_esp8266com_index.json
https://dl.espressif.com/dl/package_esp32_index.json
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m/stm32duino/BoardManagerFiles/main/package_stmicroelectronics_index.json
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m/espressif/arduino-esp32/gh-pages/package_esp32_dev_index.json
https://mcudude.github.io/MegaCore/package_MCUdude_MegaCore_index.json
https://mcudude.github.io/MightyCore/package_MCUdude_MightyCore_index.json
https://mcudude.github.io/MiniCore/package_MCUdude_MiniCore_index.json
https://mcudude.github.io/MightyCore/package_MCUdude_MightyCore_index.json
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m/dbuezas/lgt8fx/master/package_lgt8fx_index.json
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m/OpenNuvoton/NuMaker-UNO/master/package_nuvoton_index.json
https://cdn.jsdelivr.net/gh/Hi-LinkDuino/w80x_arduino/package_w80x_index.json
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m/nulllaborg/arduino_nulllab/master/package_nulllab_boards_index.json
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m/DeqingSun/ch55xduino/ch55xduino/package_ch55xduino_mcs51_index.json

上面这个是我添加过的开发板支持地址
包含 esp8266 esp32 stm32 atmega lgt8 新唐 w80x ch55x 的支持库
其他零零散散的个人修改版没有再加

暂时就这么多了

网友(2023-07-06):
在线安装因为github访问的问题,基本安装不上,我补充离线安装的方法:先下载json文件,打开后可看到具体需要下载安装包的网址,可去能访问的镜像网站或想其它办法下载回来存在本地~\AppData\Local\Arduino15\staging\packages下,即可离线安装。完全无网安装,可在指定json文件时用file:\\\D:\\xxx\\yyy.json这样的方式指定到本地json,这样就可以在完全没联网的情况下安装了,不用怕联不了网、下载慢等问题了,以上是简要说明,懂得自然懂,不再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