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车载摄像头有四根线怎么判断功能

楼主(2023-02-22):
是吉利的倒车摄像头

线+判断方法

电源正:对负极(搭铁)电压为12v
电源负: 电源正  对他有12电压
视频信号:对负极有微弱电压?
视频xx:  剩下这根是啥功能,视频地,还是视频负,还是视频屏蔽?如何判断?与电源负是否有区分?

网友:
红正黑负剩下的谁便试,对地有弱电压的有可能是视频芯线。

楼主:
 找到方法了, 黄正黑负有电压.  视频芯完全无法测, 然后视频负就是电源负两者蜂鸣测出, 剩下一条排除法得出是视频信号.  视频信号和负可测出电阻.

网友:
原车的摄像头会不会是CAN H  和CAN L   正   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