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子秤用的4V铅酸电池能用锂电池替换吗??

楼主(2023-02-22):
电子秤是用这种电池的,现在塑料壳已经鼓包存不了电,拔掉充电器立马就灭了。能不能用锂电池直接替换。几节锂电池并联提高容量。然后改用专用的充电板加放电保护板。锂电池的电压标称3.7V,满电就是4.2V。

网友A:
当然可以,我现在就在用。4056充电板加上,自己都记不清上次充电是什么时候了

网友B:
能用,但是电压有点低了,锂电池3.6v以下,有的会显示低压,加一块升压板至5v就可以

网友C:
别用原来的充电部分就行

网友:
可以直接用,就是充电线路不能直接用,上4056充电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用,但是电压有点低了,锂电池3.6v以下,有的会显示低压,加一块升压板至5v就可以
...

直接用有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电量显示也是很准的3.5V开始提示,充电随便用一个共地的模块就可以直接接在电池上,电池大就用大电流的,原板如果有充电电路电阻二极管之类的要拆掉,把5V输入接到原板上用来点亮“交流”指示灯

网友D:
去买块 大单体锂电池 30AH 的天宇 四十来块钱

买个小米充电宝 的充电板 什么都解决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但是电压有点低了,锂电池3.6v以下,有的会显示低压,加一块升压板至5v就可以
...

加升压板会增加自耗电。这样用不了几天又要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我现在就在用。4056充电板加上,自己都记不清上次充电是什么时候了 ...

这样会不会提示电压低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用原来的充电部分就行

原来的充电器是5V500mA的,如果加个4056充电板直接用原来的插座也可以吧!!

网友:
可以,不过最好搞个大点的容量的

网友:
直接一节18650锂电池就行了,再改个TP4056充电小板进去,我就是这样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买块 大单体锂电池 30AH 的天宇 四十来块钱

买个小米充电宝 的充电板 什么都解决了 …… ...

如果电压可以,是不是充一次电用1年的节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升压板会增加自耗电。这样用不了几天又要充电了。

加一个开关,升压板接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会不会提示电压低呢!!

不会的,已经这样用几年了

网友:
我改的:一个18650电池仓,引线接到原来的正负极,放上电池,直接用。没电了随时换电池。我的原来有1#电池仓。没有电池仓的,外面挂一个就好了

网友:
不建议用升压板,设计有问题

网友:
你接个可调电源即可知道范围

网友:
完全没问题,我改过两台,内置充电板,有那种充电保护一体板,几块钱包邮的,外壳侧面做个插口,输入5v电源或者用充电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