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普通机箱安装戴尔7010MT主板

楼主(2023-02-22):
偶得一块DELL 7010MT的主板,想着废物利用的精神装在普通机箱里,可是DELL主板有各种检测,包括机箱温度传感器、机箱风扇、前面板等,一一解决,发出来跟大家共享
1、CPU风扇

由于用的是普通的超频三三针风扇,只好改一个接头,网上可以查到DELL的5针4线插座定义,这还是方便的,用杜邦线头改造

1针是测速,2针是12V,3针是地线,4针是PWM调速线

2、机箱风扇未接报警
改造一个线,将CPU风扇的1针与机箱风扇插座的1针相连,采用杜邦线。

3、电源开关

注意 2、4针要合并在一起,与机箱的PW接,等于是 1、(2+4)接在机箱的电源开关中
电源指示灯,3、5针,注意正负极
注意杜邦线是 2.0mm 间距的,不是普通的2.54mm

4、机箱传感器检测
这是最麻烦的,网购 2N3904 三极管,将三极管的2、3脚合并,用杜邦线接在主板上,杜邦线也是2.0mm的

5、前面板,这也很麻烦,DELL的定义与普通机箱完全不同

注意 7、8要用跳线短接,否则报前面板未接错误
18、20要用跳线短接,否则主板上的第四个SATA接口无效
9、10是硬盘工作指示灯
前置音频接口我一直没插对,前置USB还是容易的,注意要用2.0mm的杜邦线

当然,万能的淘宝有电源的转线头、前面板的转接头,愿意花钱的话,买就是了。只是温度传感器没找到卖的,只能用2N3904自己做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已经收藏了,品牌机的主板确实太难用了,用过一个联想的,买个电源接头14针转换

网友A:
咸咸的鱼上淘个DELL7020的机箱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咸咸的鱼上淘个DELL7020的机箱就行了,

DELL的机箱都很重,估计运费远超卖价。

楼主(2023-04-12):
今天,淘宝买了一个7010MT的前置面板,包括USB3.0 USB2.0 音频接口,解决了一直以来的纠结。价格也很便宜,才4.5元,不过运费要5元。

网友:
感谢大佬分享,我一直喜欢品牌机箱的设计和质量,但挡板是固定的。想把普通主板装到品牌机箱里面,普通主板的扩展性要比品牌机主板的强

网友C(2023-06-14):
引用 网友B:
DELL的机箱都很重,估计运费远超卖价。

我发现买个准系统 比买机箱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发现买个准系统 比买机箱便宜。。

品牌机的机箱绝大部分都不通用,即使要用,也得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品牌机的机箱绝大部分都不通用,即使要用,也得改。

准系统是品牌机拆了CPU 内存和硬盘。。到手就是机箱电源散热。。。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收藏了,现在在用的就是“DELL”台机。有一个联想的,电源坏,接头14针的,买了个电源转换接头。品牌机确实烦。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已经收藏了

网友:
主板的安装孔位怎么解决的额

网友:
感谢楼主,收藏了,我平时拆HP还是联想的机器,经常看到那个三极管传感器,估计是用于测量温度的。

网友(2024-07-23):
支持,我正需要改一个

网友:
普通机箱安装戴尔7010MT主板,如果有需要的可以看看

网友(2025-01-23):
看我的贴子,改BIOS,加入NVME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