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美的电压力锅MY-13CS603A小修成功

楼主(2023-02-22):
朋友的电压力锅坏了,描述是不通电,自己撬开后盖,没看出什么问题,让我给看看。

美的电压力锅。

侧面的商标标识。6升双内胆智能电压力锅。

盖子。

黑色不粘涂层内胆(做饭用),还有一个彩色不锈钢内胆(做菜用)。

锅的内部。有发热盘,不是电磁加热的。

底部。

内六花(T型)螺丝。

被撬坏的塑料底盖,后加一只螺丝。可能是没有T型螺丝刀,硬撬的,撬掉两个档片,还掉了一块肉。

拆掉T型螺丝,打开底盖。结构跟普通电饭煲差不多,一块板子,边缘处有10A的温度保险,中间是感温头,在普通电饭锅的保温开关处,是一只压力开关(外观看与温度开关差不多,很像双金属片的跳开结构),板子的2P红色插头上的双黑色线接的是磁控开关(干簧管),通向锅沿处(有安装磁控开关的位置,卡住的,没有螺丝)。

磁控开关对应的锅盖处的磁铁,这是一个安全措施:锅盖盖不好,磁铁不能使干簧管闭合,电饭煲不加热。

这是压力开关,与双金属片保温开关不同的是,它没有双金属片,靠锅底的一个压力传导点传导锅内压力,使加热电路断开。工作过程:当锅内水沸腾以后,产生蒸汽,锅内压力升高,达到设定(出厂时固定的)压力后,推动压力开关断开加热电路,当温度降低压力减小后,压力开关闭合,接通加热电路,继续加热,如此循环,保持了锅内的压力。堆胶处是调整锅内压力的螺丝,业余条件下不宜调整。

电路板。维修过程:插电,没有反应,拆开看板子,没有明显烧坏元件,测10A温度保险好的,板子上的保险也是好的,整流管也是好的,测量高压部分的π型滤波器的滤波电感断路,拆一个别的板子上的滤波电感(电感量不同,无大碍,没有电感直接短路也可以)更换,维修成功。

更换后的电感。

电源芯片。

PN8024R参数。好像是12V固定输出的非隔离转换芯片。
谢谢围观!

网友:
蹊跷的电感独断

网友:
应该是电感质量不好。

网友:
单独电感断开比较少见

网友:
居里磁铁控制温度?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修修补补又三年。

网友:
说明了重要的控制部分,学习下

但是,“电感量不同,无大碍,没有电感直接    断路    也可以”,那不是等于还是和烧坏一样?

是打错了字吧,短路成了断路,拼音是一样的,

网友:
美的电器相对做工还不错。

网友:
楼主好手艺,修好又能用了!

网友:
维修思路清楚,
楼主维修功力不错。

网友:
让你碰到了

网友:
维修思路正确,很快找到故障。

网友:
这锅的质量不错,值得修理,满血复活,继续使命!

网友:
电压力锅和普通电饭煲有啥区别是不是煲饭更快些。

网友:
这个锅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电感很少坏的。。

网友:
恭喜修好了

网友:
曾经修过一个磁力开关的引线再锅体内断掉的电压力锅,也是查来查去才查出电压力锅不通电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