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手机导航时蓝牙音箱丢失部分语音

楼主(2023-02-22):
手机导航时用蓝牙音箱发声,出现的问题是经过一段时间静默后导航语音发声的开始头几个字是听不到的,例如:“500米后左转”只能听到“百米后左转”,用蓝牙耳机就没出现这个问题。起初以为是买的音箱不好,后面再买一个别的音箱昭阳出现出现同样问题。如果用蓝牙连续放音也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希望大虾们解释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可能是采用的芯片有无信号输入就自动休眠以省电导致的。

网友:
芯片休眠有延时

网友B:
应该是休眠神电了

网友C:
我的蓝牙小音响也是,JL的芯片,估计是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采用的芯片有无信号输入就自动休眠以省电导致的。

我也是这么猜的。谢谢答复

楼主:
很有可能,看起来这个延时用于导航很不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休眠神电了

非常可能,其他大侠也是这么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蓝牙小音响也是,JL的芯片,估计是通病

看起来没什么好办法了。

网友:
我用其它都没这种问题。前两天才买了一个某步者的A9音箱就有这种情况,让我根本不敢用这种音箱来播放导航语音,免得走错路线。

网友:
我用百度导航时,蓝牙耳机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前几个字的提示音声音很轻,后面才正常,用高德就没有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