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卖电脑的不靠谱,打印机大家推荐下?

楼主(2023-02-22):
新公司,要买办公用品,我们部门要用的之前就说过我有要求,今天卖电脑的来了,我的要求是这样的:
“电脑:1台,win7系统,机械硬盘,显示器不要太大
打印机:激光黑白,带卷纸器,支持网络打印扫描,尽量选三星/兄弟/京瓷/富士施乐等合资品牌”
还让他拍照了,打印纸全部只要了A4,结果送来一台震旦的激光彩色A3,一问价格6000+我就不乐意了,有这价不是坑爹么,立马跟老板汇报,打算明天退了重买,随手搜了下jd,兄弟的好像A4激光黑白带卷纸器的2000多的不少,大家有什么心得分享下?
主要打资料,平均下来最多也就每天一百多页吧…

楼主:
卖电脑的口才好,老板把这玩意留下了,反正花的不是我的钱,只管用就行…

网友A:
我用hp家m126a的型号,打印复印一体机,很多年了,很好用

网友B:
选择惠普打印机

激光打印机:  w136nw(1350元)。彩色178nw(2850元)

喷墨打印机:HP ST670.。580型号(1000元)

使用频繁:建议买喷墨打印机
使用少:建议激光打印机

直接京东下单,下载电子发票去财务报销!(购买前先申请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择惠普打印机

激光打印机:  w136nw(1350元)。彩色178nw(2850元)

喷墨速度太慢不考虑,对这牌没好感,都已经忘记原因了…

网友C:
“卷纸器”。。。这是要打在厕纸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卷纸器”。。。这是要打在厕纸上面?

多页扫描…
·‘·‘··‘‘·””‘‘·””‘‘‘·“”··>>“·‘”>·‘

网友:
还是上激光的可以HP

网友:
惠普激光打印机

网友D:
这个使用量的话一般家用激光的也够了吧,多备点墨粉就行了,商用的打资料肯定用激光啊,喷墨那速度太慢了

网友:
惠普的1536好像就是带扫描/复印和网络  也带输稿器  自动双面    可以脱机复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页扫描…
·‘·‘··‘‘·””‘‘·””‘‘‘·“”··>>“·‘”>·‘ ...

那叫 “输稿器” 或 “多页进纸器” 或 ADF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使用量的话一般家用激光的也够了吧,多备点墨粉就行了,商用的打资料肯定用激光啊,喷墨那速度太慢了 ...

反正我觉得喷墨的太慢,21年用过富士施乐的一款激光彩色的支持A3的鸡鸡,新招的资料员太笨(没有说瞎话,的确是笨)资料一直拖着没做,某天拖不下去了我亲自操刀,大概4个小时赶了200多份,合计差不多3000页,要是喷墨的估计打印机当天就能干废…

网友:
理光的激光小型一体机带输稿器黑白都不贵,彩色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叫 “输稿器” 或 “多页进纸器” 或 ADF

请原谅我读书少…

网友:
激光打印机建议买佳能、HP的,HP好多型号也是佳能代工的,代用硒鼓也便宜好多

网友:
好像HP的用的比较多,便宜的只要1050以内吧

网友:
直接京东搜索,佳能和惠普的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hp家m126a的型号,打印复印一体机,很多年了,很好用

我们公司全是这款,基本每个办公室都配一台几个人共享,但感觉共享打印机调试不是很简单。不是简单的下载驱动就可以,需要改注册表。不过调试好后用着还行。

网友:
建议激光打印机,速度快,打印质量好,成本低。我家里使用的是HP1005,已经10多年了,打印质量还不错。

网友:
去年修一台三星一体机,查驱动的时候,直接跳转到惠普官网去了,看来三星的打印机部门是被惠普兼并了吧?
还是买惠普的吧,销量大,相对来说耗材就便宜,兼容耗材好买